楼主(2004-08-06):
用三个延时继电器控制三个灯泡.灯泡依次亮.每次只亮一个.来回循环.谁能画出电路图.不要看简单,挺费脑筋的.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控制电路.电工师傅.不要小看.看看你能否在30分钟之内画出电路图.也能看出你自己的水平高低.

网友A:
这个不是很复杂 应该好解决 加入些联锁的应该成 我现在没时间 我回去就画 画好了就给你传上

网友B:
用現在論壇討論最熱門最單純的SPLC好像就可以了喔 ^_^

网友C:
通电KA1闭合,灯1亮,KT1得电延时开始,KT1动作,KA1断,KT2与KA2通电,KT1断开,灯2亮,KT2动作,KA2断开,KT3与KA3通电,灯3亮,KT3动作,断开KA1后面的延时电路,KA1动作.KA1上串联KA2与KA3,KT1常闭触.KT接点应在其KT常闭触点前,KA有自保触点.应该不用五分钟可画出此图.

网友D:
用三只三极管加些阻容元件做个三稳态电路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成倍省的不得了。如果你用PLC做,建议用三个计数器,简单。

网友E:
只用三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些电线吗?别的什么都不用?太难了

网友F:
条件不全,用什么延时继电器什么型号的,什么类型的是JS型呢还是向楼上那位的PLC,我见过两位等时互翻转的延时继电器。用PLC或LOGO模块就更简单了。

网友G:
用欧姆龙时间继电器。可以搞定!我试过了!不用任何辅助继电器?

网友H:
太简单了

网友E:
看来偶是250呀,楼上贴个图出来看看?!也好让大家学学。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看来偶是250呀,楼上贴个图出来看看?!也好让大家学学。
是啊!大家共同学习学习。

网友J:
|-----I/I------I/I-------O----|
|     K2      K3       K1
|
|     K1      k3       K2
|-----I I------I/I--------O----|
|  |_I I_|
|     K2
|
|     K2     K1        K3
|-----I I------I/I--------O----|

简单画画,看对不对!

网友D:
12楼的,错了,楼主要求是来回循环,你的不能循环,更不能来回循环。

楼主:
都说简单.没见谁画出来.提示一下.尽量用常闭点控制.用常开点控制比较繁琐

网友E:
没试过,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三个灯轮流亮1秒。
没学过电工,所以符号可能有问题。见笑见笑!
这个图没有触点竞争问题,只是T2,T3需要一对独立的延时吸合和延时释放触点,这种继电器应该不难找吧?

网友K:
做一个循环的

网友D:
注意是来回循环,而不是转圈。1---》2---》3---》2---》1---》2---》3。。。。。。。

网友E:
晕~~~~~~~~~~
来回循环是:123123123123.....吧?
12321232123....,是来回摆动。

网友L:
有意思,回去想哈

网友M:
如果没延时的时间要求只是要闪的话用移位语句不是更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如果没延时的时间要求只是要闪的话用移位语句不是更简单?
老兄,时间继电器和灯泡里面哪来的移位语句?

网友N:
各位!你们好!我第一次在这里发表意见了哈!!楼主的问题虽然简单,但是可以产生很多的解题的方法,到是让人可以联想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路。或许在实际应用当中可以多变化些或许问题可以应刃而解了哈!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的了吧!呵呵,同志们万岁啊!!!!

网友O:
依次点亮,来回循环,我理解成1-2-3-1-2-3......,时间继电器当然不能用很特别的或多功能的,只用普通的通电延时动作型的,接点只有一常开一常闭,时间继电器与灯泡的电压等级一致。Y1代表1号灯,Y2代表2号灯,Y3代表3号灯,每灯各亮1秒为例,注意时间继电器设定不是等时的,而是成倍数关系,图就不好画了,把下面的指令转换成线图控制图可能差不多了,没时间接线试,谁有兴趣的试了告诉我结果
LDI T3
OUT T1 K10
OUT T2 K20
OUT T3 K30
AND T2
OUT Y3
LDI T1
OUT Y1
LD T1
ANI T2
OUT Y2

网友E:
哈哈哈.
你不用画图,图我已经给你在16楼画好了.

网友P:
图纸我画出来了。就用三个常用的时间继电器《有延时常开常闭》就行,每一盏灯都能任意调节时间。但我一个晚上也没有学会贴图,请原谅。如果有人要图请留下电话,我传真过去。

网友P:
有哪一位朋友帮我贴图,请留下电话。图纸很简单。

网友Q:
这个俺们做过,这是我们的的一个考试题,
画图,用电线连接,做出实物来,画图加配线,俺用了1天时间。
你们怎么不考虑成本啊,一个这么简单的电路用PLC,我看你们有钱烧的慌

网友R:
用一颗 SPLC 成本可能比三颗  时间继电器  便宜 , 功能又强.

网友E:
SPLC多少钱?哪里有报价表给我看看?

网友S:
找你楼上的!他一定会给你满意的答复!

网友G:
早说过了,用3个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可以搞定了,我已经用过了,带复位功能的.可惜我不会贴图,

网友T:
五分钟搞定,跟本不需要PLC

网友U:
采用一个计数器,给一个脉冲时间,这样子很简便,我是采用IREX SPLC MX-1系列写的具体程式如下,让大家参考.123 321......来回循环

网友P:
火线 —————————时1常闭——————————————时1线圈——————零线——                       |—————-时3常闭——————————————灯1————|—                       |—————时1常开——————————————时2线圈——|—                                                       |———时2常闭—— 灯2——————|—                                                       |——  时2常开—— 时3线圈————|—                                                                              |——  灯3————|—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各位!你们好!我第一次在这里发表意见了哈!!楼主的问题虽然简单,但是可以产生很多的解题的方法,到是让人可以联想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路。或许在实际应用当中可以多变化些或许问题可以应刃而解了哈!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的了吧!呵呵,同志们万岁啊!!!!
对呀.这是我们的一道实际考试题.在3个小时把图画出.配盘.得分要看思路是否正确.控制简单明了.成本低.

网友M:
我是说用PLC控制~~何况现在还有可编程通用逻辑控制继电器;
不过如果单纯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这活确实很麻烦

网友V(2004-09-22):
五楼的兄弟,用PLC时,用移位寄存器更简单

网友W:
用GX7.0编了一个小程序,见笑了,M1、2、3就当作3个灯泡负载,循环点亮。

网友X:
用延时继电器解决这种问题,有点小儿科,只是一个互锁问题啊

网友Y:
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Z:
引用 楼主:
用三个延时继电器控制三个灯泡.灯泡依次亮.每次只亮一个.来回循环.谁能画出电路图.不要看简单,挺费脑筋的.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控制电路.电工师傅.不要小看.看看你能否在30分钟之内画出电路图.也能看出你自己的水平高低.

网友AA(2008-04-12):
用欧姆龙时间继电器做的循环电路可否发一份给我

网友AB:
这样的问题简直就是小儿科,有需要的话联系我35716982,兄弟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