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服务

楼主(2004-08-06):
有一台三菱可编程控制器,型号---A1N,输入--AX31,输出--AY31,需要从一台同型号的控制器复制数据。费用商洽。email :spsysmr@vip.163.com

网友A:
复制数据作何理解?
两台联机实时通讯?通讯量大吗?
还是把一台的程序复制到另外一台?

网友B:
是否指做备件?

网友C:
确实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