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

楼主(2004-08-07):
运行电流为33A,整定值为27.5A,但热继电器不动作,是否正常?

网友A:
可能正常。
有些热继电器动作电流为设定值的125%,看看你的是多少?

网友B:
那要看动作时间多长,及周围的环境温度如何

网友C:
换一个试一下有无有问题就知道啦!

网友D:
如果电流是你的实测值,那么就可能不正常了

网友E(2005-03-24):
着也那来问???????

网友F:
好象不正常,运行时间多久?热继电器有动作时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象不正常,运行时间多久?热继电器有动作时间的,
同意!我日常使用热继电器都是在电机上,这个问题关键在于
time-时间

网友H:
同意8楼

网友I:
热继靠热应片工作的,发热过头就跳,热量公式不是和电流\时间有关吗? 还要检查热继的质量

网友D:
如果是长时间工作,就不正常了

网友J(2007-08-26):
继电器的设定值应为电机电流的几倍呢?记不起来了

网友K:
一般等于或小于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L:
还有看你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M:
热继电器不动作,原因有多个:
1.工作正常,在容许的范围内;
2.热继电器热应片老化,导致热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