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7):
西门子s7-300,cpu314
用中间存储器MW做计数器的计数值存储,做加1计数,从0计到"..0010"(十进制的16)或者有时只计到"..007"时,cpu的"SF"信号灯亮,查诊断信息如下:

 Diagnostic Buffer: User interface (OB or FRB) not found, stop caused by program sequence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数据格式不对,另外诊断信息应该还有一条,这条没有用,看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