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7):
各位高手.电机的转速在16r/min左右,功率是40瓦.应该采用什么电机啊?谢谢!!

网友A:
无需齿轮减速器之超低速电机。TEL:0517-3632808

网友B:
可以采用无刷直流电动机或者永磁同步电动机

网友C:
可以直接选用安川伺服,我试过最低1转的速度,还可以。如果负载变化大,精度和稳定性要求很高的,可以选个高精度的减速机匹配。

网友D:
可用步进电机,成本比伺服电机低,,精度和稳定性要求很高,也可无级调速

网友E:
求救!

兄弟步进电机的工控出了问题。

1,电机没有问题。2,电机放大器没有问题。 3线路没有问题。

我怀疑是工控主板发射频率不对劲。

010-64367258-1018  13811247181    李琦

网友A:
那就是信号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求救!

兄弟步进电机的工控出了问题。

1,电机没有问题。2,电机放大器没有问题。 3线路没有问题。

我怀疑是工控主板发射频率不对劲。

010-64367258-1018  13811247181    李琦

网友C:
楼上的原来是这个样子呀,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