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7):
旧设备改造,C200H CPU01 与计算机通讯?编程用

网友A:
怎么理解?
用C200H-LK201或者C120H-LK201联机不就可以通讯了吗?可以传输程序和读取PLC数据。

网友B:
C200H 系列需通过C200H-LK201模块才能与PC通讯;
以下为C200H-LK201的图片:(电缆用XW2Z-200P-V)

楼主:
用CPU模块上接手持的口行吗?CQM1H不就可以吗!

网友A:
接手持的口不行。
可以用C120H-LK201接手持口下面的长接口。

网友B:
手编器可以直接接在编程口上,但与电脑连接必须用LK201;
C200H-LK201是安装在底板上使用的,使用时把上面的I/O单元拆下一个就可以了!
C120H-LK201直接安装在CPU的编程口上(长的那个口);

楼主:
thank you! GOD be bless you all

网友C(2009-10-21):
感谢回复者,,

网友B:
5年前的贴子怎么被翻出来的?
不是会自动锁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