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7):
请问C2000H-LK201-V1如何设置

网友A:
兄弟,有这个模块吗?我是孤陋寡闻了。
没用过这个东西。这个模块是基板安装还是CPU安装的?
是否3G2A6-LK201-V1?
请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
是C2000H-LK201-V1刚买的用来连结电脑的RS232C接口的

网友A:
是3G2A5-LK201还是3G2A6-LK201你看看?
知道是基板安装还是CPU安装的吗?
也就是说,该模块是安装在基板上的,还是安装在CPU上的?
是否有SW3?

楼主:
安在扩展基板上的,C200H-LK201上面有SW1、SW2、SW3、SW4

网友A:
晕倒~~~~~~
早说C200H嘛,害的我翻了老半天的C2000H的资料。
SW1,SW2:机号,0~31,一般为00;
SW3:传送速度,0~6,具体如下:0-300BPS;1-600BPS;2-1200BPS;3-2400BPS;4-4800BPS;5-9600BPS;6-19200BPS。一般为5,或者6。
SW4:传送参数设置,0~F。请设定为2。不行的话一个一个试,一般取值为0~6。看情况。
希望对你有用!有问题再交流!

网友A:
不客气,欢迎常来作客!

网友B:
底座的SW別忘記ㄚ.

网友A:
啊,是。
后面的选择开关,解释:
1,2:没有使用,一般OFF;
3:链接类型,OFF是1:1链接;ON是1:N链接;
4:使用5V电源时ON;一般OFF;
该四个开关下面的开关是CTS选择,一般选择ON。

网友C:
面板设为0052;
反面的开关设为:0010;
用这种设置试一下。

网友B:
面板设为0052;反面的开关设为:0010;用这种设置试一下。

我說啊~~你這人也算不容易啦,搞到啥都入門--啥都懂.你要上別的网打廣告,不如正經八百的好好回答網友問題.GKONG的流量應該還可以才是,你看你的文章發表數~~不知道的,以為您乖乖不得了.其實都是廣告.

要你哩將公司首頁CRACK拿下,你又不幹

給你開一條路.
1.將公司CRACK訊息拿下.(已跟你說幾次啦.....你不鳥我!)
2.我同意你去申請廠商,並允許你在簽名處留下經營項目(好過你廣告一堆)
3.資料類,軟體類的項目你不好放上來.除非你賣正式版.
4.這是最後一次告訴你.你琢磨....

网友C:
我用PLC大都是三菱的,OMRON PLC的确用的不多;
但OMRON  C200H因为价格低,所以用的还不算少,LK201还不至于不会用;
LK201的详细说明可以到OMRON的网站上去下载,不过需要先注册,说明是英文的;
这个LK201与你的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