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7):
偶在一台设备上使用FX2N-80MR,其中的一个输入点(纯触点信号)在未接通时,输入指示LED就亮了,即使拆下该点的连线,LED仍然亮(并导致该点控制的一个Y输出)。断电重新上电,故障依旧。此等怪事,请老鸟点拨个中蹊跷!

网友A:
旧PLC吧?内部导通了。

网友B:
可能PLC内部的线路因异物进入而导通;
拆开清洁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