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7):
有两台电力变压器都是800千伏安,低压侧通过联络盘并联,其中一台电流满载,1150安,温度85度,另一台只有600安联络盘有300安,温度65度,我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用什么方法检查?如何处理?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1、变压器的生产厂家是否一样?
2、两台变压器的电压档位调节是否一致?
3、两台变压的参数都要一致。

楼主:
完全一样,一起买的。就是要并联使用的。请指点。

网友B:
与所接负荷有关,工作效率多大?平分负荷就一定ok.

楼主:
谢谢楼上。电流大一侧负荷大。工作效率是功率因数吗?0.9。请问为什么不平衡?

网友C:
一边是否动力多,一边是否照明多。

网友D:
并联使用不存在负荷分动力和照明;根据大拖多,小拖少原则电流不一样是正常的,温度不正常就有问题了;有可能是高低压侧的引线阻抗不同,形成环流;检查就是断开负荷看以下电流是多大.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指点。请问并联使用为什么分大小?《大拖多,小拖少原则》怎样理解?

网友D:
我刚上,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明天再回复

网友D:
总电流是多大?我明天先查一下帮你研究一下吧!
zhangxq20022003@yahoo.com

网友D:
我仔细看了你的帖子,我以为两台是不一样大小的,你现在两台都是一样的,出现这样的问题,问题可能出在两台变压器的相位不同,你断开所有负荷,查看一下电流是否有:1)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相位问题;2)如果没有,那就说明问题出在配电柜和线路上.

网友E:
下回,回答你!

网友E:
下回,回答你!应改是变压器的内阻的问题——供参考。

楼主:
blueeyes,xzq1974:谢谢。负荷不能断。相位不同的原因是不是因为联络盘或低压主进柜开关内阻造成?变压器的内阻不同应该怎样检查?内阻不同会不会相位不同?

网友F:
找生产厂,要求换变压器。

网友G:
都有道理

网友E:
一、 变压器的并联运行的条件
1, 各台变压器接线组别必须相同。
2, 各台变压器的一、二次侧额定电压(变比)相等。
3, 各台变压器的短路阻抗百分数(或阻抗电压百分数)应该相等。最大容量与最小容量的比例不能超过3:1,且短路阻抗值不应超过10%。
这些参数在变压器铭牌上有。

网友H:
变压器若是长期满载,那你要做的事是找供电公司了,让他们协助解决罗。

网友I:
不明白,待续!

网友G:
问题在变压器上!俩台变压器肯定不一样!

网友D:
你好,我查看了一下书,短路电压不等的变压器并列运行,不能同时达到满载,短路电压数值小的变压器会过载,在两台变压器短路电压不宜超过+/-10%,容量大的变压器的短路电压小一些,反之是不行的.根据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可以分析到:第一个是可以排除的,连接组别是正确的,如果组别不对的话,产生的环流是几倍于工作电流;最有可能的就是短路电压不相同,满载那台变压器的短路电压小.解决的方法:找厂家同时调换两台同型号同规格的变压器.

楼主:
多谢大家。我马上和变压器厂家联系。

网友J(2004-09-13):
阻抗电压百分数:
把变压器二次侧短路,增加一次侧电压, 当二次侧的电流等于额定电流时, 一次侧的电压与一次侧的电压的比.

网友K:
楼主说是相同的两台变压器了,理论上二台电流应很接近,不应差别这么大。检测电流的方法和仪表能保证无误吗?另外变压器的三相电流是不会相同的,你只说电流***A是指什么电流?至少我认为可排除以下故障
1相序不会错
2电流不均肯定与负载和功率因素无关
3不是环流引起的

网友L:
是不是双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