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8):
电磁铁在退磁的时候.反向去磁电阻总是烧.
我想原因:是否是因为电阻小,如果加大去磁电阻问题可解决.
各位师傅.去磁电阻怎样计算.还有它的能耗电阻.
我想上传图片可是不会.谁能告诉我怎样上传电路图片呀.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退磁的方法也不只一种,一种是通反向电流,一种是往复式逐渐减小电流。可计算一下相关功率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磁的方法也不只一种,一种是通反向电流,一种是往复式逐渐减小电流。可计算一下相关功率匹配
相关功率匹配怎样计算呀

网友B(2005-09-16):
交流并联一个电容,直流并联一二极管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C:
能贴图了吗

网友D(2006-09-17):
谁能提供退磁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