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机

楼主(2004-08-08):
一台AB的高压水CNC控制切割机上用的电机是什么电机(有两条直流电源线+8条控制线)

网友A:
你这个机器了解的人不多,建议把该电机铭牌上的所有数据抄下来.这样我们可以帮你看一看.
估计只是类似大功率伺服电机一类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