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8):
有谁会富士变频器的,我想知道,对于一个刚刚买到的变频器37KW,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我的EMAIL:lzb_s@sina.com,谢谢各位,我正急需!

楼主:
我所用的富士变频器是FRENIC5000G11S系列的,型号是FRN37G11S-4CX,哪位仁兄知道
都需要设置什么参数,请给我留言,谢谢

                                             EMAIL:lzb_s@sina.com

网友A:
FRN37G11S
F01参数频率设定:
0  面板控制
1  电压0~10V(端子I2)
2  电流4~20mA(端子C1)
3~11的定义就不写了,内空太多,一般用的都是前3个;

F02  运行参作:
0   面板  FWD  REV STOP 控制
1  外部端子FWD  REV输入

以上两个参数就可以使电机运转,至于其它参数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楼主:
再请教您
首先,谢谢您的指点。我想知道,富士这种变频器在不接外部电机时,对其进行各种参数的设置,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在不接外部电机时,能不能对其进行参数设置。

网友A:
不接电动机除了不能进行电机诊断之外,其它参数可以调节,没什么危害;
如果选用磁通矢量控制,与电机有关的参数需要接电机以后才能测出;
V/F控制模式就不必考虑了!

楼主:
请您帮助我
请问:我所用的富士变频器的参数中F10,F11,F12我应该怎么进行设置,您能给一个建议值吗?

网友A:
这几台参数是设定电机热保护的,只能对一台变频器驱动一台电机时使用;
具体要看电机的参数及设备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