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8):
各位高手:
     工控机启动的时候"POWER"灯一直闪个不停,进不了操作系统,硬盘灯也亮,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硬盘或硬盘线坏了
要么系统损坏了。
把现象将详细点。是否温度太高?

楼主:
不是吧,本来还好好的.我重新启动一下就进不去了,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今天把它拆开,发现CPU的风扇不转了,启动的时候也没有"滴"的一声响

网友A:
CPU风扇都不转了,不坏才怪?!
这种情况CPU一般是没救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主板电源坏了.
如果确认机器电源没问题的话,估计是要报废了.如果电源有问题,也许换个电源就可以了.
看你运气了.
找个专家维修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它拆开,发现CPU的风扇不转了,启动的时候也没有"滴"的一声响

受不了楼主了啊,开机听声音啊,你不会听声音嘛,还来问这种问题,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