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9):
公司内一台设备上装有pt100传感器,损坏后购买备件更换后pt100传感器非常容易损坏,不知是传感器问题还是其他问题,pt100检测热风(最高150度),备件选用200度的pt100,不知选型是否正确?多谢!!

网友A:
和产品结构有关吧,是否知道怎样损坏的?损坏部位?

网友B:
市面上的pt100热电阻有两种,好的探头是用铂丝缠绕制成的;还有一种是表面镀铂,再刻成丝状,使阻值达到标准值,这种探头质量较差,使用一个开工周期就容易损坏,因为当你用它检测热介质时,铂丝会同它所缠绕的玻璃芯一起膨胀,当停工后环境温度恢复到常温,铂丝会同它所缠绕的玻璃芯又收缩,再加热时镀上去的铂丝就会断裂。如果您的设备经常开停工,选择后一种探头就会经常出故障。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仅供参考,若是就买知名厂商的产品,就是贵些。

网友C:
买到了偷工减料的伪劣货,就不可靠了。

网友D:
选用铂电阻并没有错,关键你的安装位置是不是有震动,测量的温度是否经常大幅度变化。一般铂电阻的寿命比较长。

网友E:
看设备是否震动大,若是,则加减震设施

网友F:
震动大最易损坏.

网友G:
我们单位的只是用在电机里面的,但电机能没有振动吗,如果坏了,从外面测量就是电阻开路了,这个如果坏了, 该怎样修,请问哪位有好的办法。

网友H(2004-09-13):
没得修!!!主要是震动坏!!!!!!!!!!!!!!!!!

网友I:
你好PT100的电阻体一般都使用银丝作引线的在现场由于震动大很容易使银丝断裂。如果是银丝断裂可用行灯变压器连一个碳棒电焊是可以修复的。但是现场震动大最好采用凯装电阻体。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I:
用行灯变压器连一个电池里面的碳棒对焊就可以修复电阻体。

网友J(2008-02-27):
建议你采用铠装铂电阻,铠装热电阻的抗震性能及耐热方面比普通热电阻好许多,可提高仪表的使用寿命
0378-2865288

网友K:
买知名厂家生产的就好用,我们用的没坏过!!!

网友L:
再买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