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菜问题!

楼主(2004-08-09):
PLC可以挂外部电源吗?我指得不是220AC或DC的驱动电源,而是当传感器电源不够用时再PLC端子上串接一个电源用于补充。

网友A:
一般是可以的,具体要看说明书。
不过要并连,不是串接。
最好选同PLC同一个品牌的电源。
不过一般没人这样接。
碰到这种情况,就不使用PLC的直流电源了,所有的传感器的电源都使用外接电源。
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A:
你才是楼主 !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