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9):
在这里,好像大多数人都用vb来做工控软件。vc做工控软件的人多吗?两者有何优缺点。

网友A:
俺學不會VB也學不會VC,只好學C++BUILDER,碰巧C++BUILDER非常適合我這樣的笨人,使我還能寫一些程序.
VB與VC比較,最大優勢在於介面編寫容易以及容易學習.

网友B:
我用C#来写.

楼主:
楼上地用C#写哪一方面地工控软件?举举例子

楼主:
各位写工控软件地时候怎么处理实时性问题地,windows的定时器精度才50ms,如何做到10ms,甚至更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写工控软件地时候怎么处理实时性问题地,windows的定时器精度才50ms,如何做到10ms,甚至更小。
可以做到1ms!!
windows以提供函數.自己看看吧.

网友C:
有数据存贮的用VB好点,VC在数据管理的实现上太麻烦了

网友D:
我用VB,用起来方便可以大大减小开发周期!!!!
且还好学,不像VC作一个界面也要好几天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VB,用起来方便可以大大减小开发周期!!!!
且还好学,不像VC作一个界面也要好几天时间!!!!
我赞成上山下乡,现在作工程周期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应放在首位考虑,至于实时性问题,我们应该换个角度考虑问题,有多少项目需要1ms的响应周期,即使计算机可以做到1ms的周期,输入输出设备,受控系统是否能够支持这么快的响应周期,大多数情况下制约系统响应周期的是受控系统的响应频率,所以一味提高计算机系统的响应周期意义并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VB,用起来方便可以大大减小开发周期!!!!
 且还好学,不像VC作一个界面也要好几天时间!!!!
我赞成上山下乡,现在作工程周期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应放在首位考虑,至于实时性问题,我们应该换个角度考虑问题,有多少项目需要1ms的响应周期,即使计算机可以做到1ms的周期,输入输出设备,受控系统是否能够支持这么快的响应周期,大多数情况下制约系统响应周期的是受控系统的响应频率,所以一味提高计算机系统的响应周期意义并不大
哈哈,開發軟件多的是,除了微軟的VB,VC還有BORLAND的C++BUILDER,DELPHI,也可以用JAVA.還有c++,c,asm32.
RAD開發工具數我喜歡C++BUILDER.
用1ms的中斷時間,會加重cpu的負擔,影響其他進程.儘量少用.不過一般的timer精確度為55ms的確較低.

网友F:
我喜欢vb,现在用的就是,因为其它的我还没用过

网友G:
我觉得vb和vc个有利弊的。
如果要写的程序比较直观,流程很明朗,选用vb是上上策。
如果要写的程序比较繁杂,篇幅比较大。选用vb,应用时窗口会比较多,容易出现错误。选vc可以简化程序流程,更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写的程序比较直观,流程很明朗,选用vb是上上策。
如果要写的程序比较繁杂,篇幅比较大。选用vb,应用时窗口会比较多,容易出现错误。选vc可以简化程序流程,更好一些。
VB上上策?您可能接觸的少,我接觸了許多人從VB轉到了BCB後再也沒用VB,除了要看以前的VB源程序.
"應用時窗口較多,容易出現問題"?不敢茍同.

网友H:
以小弟愚见,VB和VC各有利弊,VB语句通俗易动,容易上手,界面开发周期短;所以我主要用VB,但是有些运行速度要求较高的软件,VC就显得更加合适;

网友G:
15楼的大虾不要欺负小弟。小弟初加入,不知道阁下什么来头,不过冒险一辩想来值得。希望各位前辈给个公道。
鄙人觉得vb应用起来程序库确实比较复杂,正因为这样vb写的程序编译后的速度太慢,并且需要庞大的运行时间库支持。如果是大型的程序系统,很难保证各种通信正常运行。
程序编译,要看程序员善于用那种语言,不能说bcb取代了vb。在我周围也有Java取代vb的例子。小弟那句“vb上上策”确实有点草率,请见谅。本意是想说“相对vc,vb是上上策”
一点小看法,希望大虾指正。

网友I:
为了探讨的方便,我在这里开设了一个投票,大家投票看看什么软件开发比较好?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0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