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9):
各位大侠,小弟现做一工程为调试方便,想用一根工业双绞线把编程口引出,但不知如何焊接,请问哪位知道,给小弟发张图过来可以吗?sw_lwp@126.com.谢谢了先!

网友A:
解决调试方便有很多选择,现在的系统中多数都要配置某种网络的,配置网络时合理安排一下节点,利用网络编程不是更好

楼主:
我现在是通过MPI读另一个公司所作系统的数据,调试中设备不停机,所以不敢太冒险。编程口是标准的485口吗?不行的话我只有用两根线把9针都引出来了。

网友B:
CPU-->PROFIBUS-->RS-485 中继器(RS485 REPEA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