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9):
C200H CPU01 报警灯一直在闪烁什么原因?

网友A:
先連線看一下,
1.CREATE IO TABLE
2.EPROM換一隻試試.
3.試一下IO模組有無損壞.逐一拔取測試.

楼主:
我试过了,EPROM  3V电正常,换一个也是这样

网友B:
报警灯闪烁应该是程序有问题;硬件是好的;
最好用手编器或电脑与PLC连接,可以读出错误代码,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还可以把程序清除,看是否还闪烁;

网友C:
联机后有什么说明?这个最重要。

楼主:
说是电池错误,可换个电池也是这样

网友B:
连机后把电池低压报警的选项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C:
是否存储模块的问题?换个试试。没碰到过这种事。

网友D:
只要运行灯亮,报警灯闪小毛病。多数是电池报警,换新电池还闪是报警电路故障,查一下可能有虚焊,如交给omron要340元,自己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