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9):
在C200H-BC081-V1用的电源PS221老是坏?换了几个电源一直坏谁能帮帮我?就是24V电容爆炸。

网友A:
你是送錯電壓了吧!?

楼主:
没有送错,能用几天后来就坏了,而且把扩展板也烧坏了,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这是台湾的旧设备

网友B:
我搞维修时也碰到过这个问题,设备也是台湾的!
3台机器都用的是C200H PLC,其中有一台烧坏了,电源是经过380V/220V的变压器转换过来的,换了一台后用了10几天又烧坏了,电源上连有一个滤波器,后来推测是滤波器造成的,为安全,把另外一台设备上的220V电源引出来接到这个CPU上,到现在差不多有8个月了,使用一直正常;

网友C:
应该是输入电源有问题

网友D:
检查电源电压.检查整流电路!

网友E:
电源不干净,地没处理好,净化地线,防止地带电,尤其注意底板可能通过机柜带电,c200h不像cs1那样底板与机柜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