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者请教

楼主(2004-08-09):
本人初学单片机,请各位多多指教。
本人参考一些学习单片机资料,原样搬照其中的程序,但不知为什么
在学习板上能有正确的结果,但在自已所作的板子上却不行。
以下是C51程序及我做的电路板,烦各位指点。

#include <AT89X51.h> //预处理命令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名
{
    unsigned int a; //定义变量a 为int 类型
   do{
     for (a=0; a<50000; a++); //这是一个循环
     P1_0 = 0; //设P1.0 口为低电平,点亮LED
     for (a=0; a<50000; a++); //这是一个循环
    P1_0 = 1; //设P1.0 口为高电平,熄灭LED
    }
    while(1);
  }

请教各位,是不是我这个电路是错误的?

网友A:
你的電路圖?
在學習板上沒問題,也就說明你自制的電路板有問題,看看是不是31腳沒接5V,或複位電路錯誤.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仁兄指点。我的图片太大贴不上来。我按你的指点自己试试。小弟是初学者,以后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B:
小弟似乎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次可能是因为单片机负载有点大(可能是焊接的问题吧),后来稍微增大了一点Vcc,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