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0):
交流接触器在铁芯上有短路环,直流接触器上从原理上应无,不知是否这样?直流接触器线圈与交流接触器上线圈有无区别?因为交流接触器我接触多些,而直流接触器接触很少.交流继电器接触多些.

网友A:
自己去书上找吧,这个问题说不怎么清楚

网友B:
交流是否多了一个灭弧装置.

网友C:
交流接触器在铁芯上有短路环,直流接触器上从原理上应无,不知是否这样?------是这样的。
直流接触器线圈与交流接触器上线圈有无区别?---有区别。直流的很少有220VDC。
交流是否多了一个灭弧装置---两种都要装的

网友D:
你把一个直流的接触器接上交流电源,恐怕不行吧!
我以前试过把一个直流的继电器接到交流电源上,结果是继电器不停的吸合,放开!
不知接触器是否一样.不过有些继电器上注明可以交直流都可以使用.
不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把一个直流的接触器接上交流电源,恐怕不行吧!
我以前试过把一个直流的继电器接到交流电源上,结果是继电器不停的吸合,放开!
不知接触器是否一样.不过有些继电器上注明可以交直流都可以使用.
不解!

当然有问题。搂主说过,交流继电器铁心是有短路环的,而直流继电器没有。
交流电有峰值和零点当然会不停吸合释放啦。

网友E:
直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大,电流小。如果说接上交流电是不会损坏的,时合时放。可是交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小,电流就大了,如果说接上直流电就会损坏线圈。

网友F: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的灭弧罩结构不同,直流的弧比交流的弧厉害。所以,灭护罩的体积很大。

网友G:
线圈不同,我这里是:正泰集团接触器公司,专业造CJT1、CJX1、CJX2、CJ20、CJ40
CJ12、CJ24、NCK3、NC2、JZ7、CZ。。。。。。

网友H: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少,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多,从线圈的体积可以区分了对于主电路电流过大的情况(Ie>250A)的情况下,接触器采用串联双绕组线圈

网友I:
同意四楼的意见

网友J:
交直流继电器的线圈时不一样的,不能互换,否则,嘿嘿

网友K(2005-12-26):
交流接触器在应急时可以代用直流接触器,吸合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因为交流线圈散热比直流差,这是由它们的结构不同决定的),真的要长时间使用最好在交流线圈中串一电阻,反过来直流却不能代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L(2006-01-31):
交真流接触器是不能互换,如果互换用,接触器线圈就损坏

网友M:
有图就更好懂了  不 好意思我是 菜鸟

网友N:
交流接触器加上水泥电阻可以当直流接触器用,都用了N个了

网友O:
不是很懂

网友P(2006-03-26):
各位大师:麻烦你们告知!!!
 漏电保护器的配置应该怎样配置???三相的.
  空气开关和漏电空气开关的区别在哪里???
   谢谢!!!

网友Q:
线圈分直流、交流。触头也分直流交流。交流线圈接触器铁心是硅钢片叠成的,线圈短粗;直流线圈接触器铁心是整块电工钢的,线圈细长。触头是直流的灭弧应该是磁吹灭弧。我只知道这些。

网友R(2006-11-19):
CJ20S 型的就没有短路环

网友S(2007-01-19):
请教,交流怎么算电阻啊

网友T(2007-04-16):
我也正

请教这个问题呢

网友U:
请问8楼的,正泰做直流接触器吗?
我觉得直流接触器它的主电路是直流,一般情况下控制电路也应该是直流;灭弧能力要求高
我知道交流接触器的主电路是交流,控制电路可以是交流,也可以是直流的.

网友U:
不只这些吧?
灭弧系统应该不同,
负载类型也不一样吧,
交流接触器控制交流电动机,主电路为交流,控制电路可为交流也可为直流.
直流接触器是不是控制直流电动机?主电路应为直流吧

网友V:
我赞成7楼说的

网友W(2007-06-29):
电磁式继电器分交流、直流两种,从原理上说,由于直流电压加在线圈两端时,产生的电流是由线圈的电阻决定的,由于铜的电阻率很小,为了保证电流不会太大,线圈的制作必然是细线径、多圈数。而交流线圈则相反,其电流大小是由电抗决定的,因此线圈的制作必然是粗线径,小圈数。所以当24V交流继电器用在直流24V系统时,由于电阻不够大,继电器很快烧毁;而直流继电器用在交流系统中,由于电抗太大,必然发生继电器吸合不牢或不能吸合的现象。

网友X(2008-03-23):
电磁式继电器分交流、直流两种,从原理上说,由于直流电压加在线圈两端时,产生的电流是由线圈的电阻决定的,由于铜的电阻率很小,为了保证电流不会太大,线圈的制作必然是细线径、多圈数。而交流线圈则相反,其电流大小是由电抗决定的,因此线圈的制作必然是粗线径,小圈数。所以当24V交流继电器用在直流24V系统时,由于电阻不够大,继电器很快烧毁;而直流继电器用在交流系统中,由于电抗太大,必然发生继电器吸合不牢或不能吸合

网友Y(2010-04-10):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主要区别:

   1、交流接触器的铁芯会产生涡流和磁滞损耗,而直流接触器没有铁芯损耗。因而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由相互绝缘的硅钢片叠装而成,且常做成E形;直流接触器的铁芯则是由整块软钢制成的,且大多做成U形。

   2、交流接触器由于通过的是单相交流电,为消除电磁铁产生振动和噪声,在静铁芯的端面上嵌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则不需要。

   3、交流接触器采用栅片灭弧装置,而直流接触器则采用磁吹灭弧装置。

   4、交流接触器的启动电流大,其操作频率最高约600次/h,直流接触器的操作频率最多能达到1200次/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