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0):
西门子的产品在千元左右,eview的也大于500,是否有高手可以开发出这样的硬件,液晶至少可以显示2行汉字,15列以上,同时附加按键.内嵌通讯协议,或者可以下载进通讯协议,固化汉字库.

网友A:
有必要用240X32的液晶嗎?主流還是128x64的.價錢便宜,籃底白字的效果不錯.
我前段時間就想做一個,可惜沒時間.原打算先做松下的,因為通訊較簡單.帶6千多字標準字庫.那位有興趣我們合作一下.

楼主:
128×64的信息太少了,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处,这么个东西应该是装到机器的操作面板上,要可以距离1米以外可视的效果

网友B:
有现成的啊,价格便宜,不到500,可以显示4行文字,与各种PLC通讯都没有问题且编程软件还很好用,4个小时可以上手!有兴趣我再来告知联系方式,毕竟自已开发的其稳定性与兼容性都不那么好!!

楼主:
楼上的哥们干嘛不提供出联系方式,
是eview的还是别的公司的

网友B:
不是eview的,是上海一家公司开发的,电话我找找,找到了贴上来,因为这个东东也是我一个客户搞来让我编程的,所以一时找不到!如果想要再顶一下,我尽快贴上来!!!

网友C(2004-12-16):
好啊,正需要,请与我联系,E-MAIL:hjs_306@nbip.net.cn

网友C:
不需按键,能显示通讯就行

网友D(2005-08-05):
这个简单 啊啊,

网友E(2005-12-24):
我公司生产的文本显示器,不单支持PLC,还支持市面上大部分的数采模块,还有一部分变频器\伺服放大器等.并提供一些常用的库函数,如热电阻\热电偶的分度表,常用的热水、蒸汽、天然气的密度\焓值计算函数等。
同时,它可以提供两路模拟量和8路数字量的输入。(当然模拟量精度不是很高)

价格也在500以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给我发邮件 wanglei@xinyutech.com.cn
或QQ上留言: 26461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