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0):
电机星三角启动时时间继电器的时间如何选择?跟电机的功率有什么关系?
                 我努力,我快乐!!

网友A:
你知道星型和三角型之间的电流输出比例吗?
好象是1.7倍

网友B:
关系不是很大的,一般选10S就好了,我的经验,不知别的高手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网友C:
好问题,关注中

网友D:
听电机运转的声音,当在Y型运转时感觉转速不再上升时,就可以切换了。

网友E:
跟电机的功率关系不大,一般选择在10~20s之间

网友F:
最好是采用检测启动电流而自动控制的那种电路

网友G(2004-09-14):
据我所知大多数为5S-15S为易。

网友H:
看电机功率多大呢,10多千瓦3秒就可以了

网友I:
10多千瓦不需要,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J:
要看切换时对电网的冲击有多大
若较大时,时间延长点

网友K:
二十多秒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L:
7.5KW以下(含7.5KW)不需要,超过7.5KW需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一般待运行平稳,转速不再提升即可转换。

网友J:
55KW的风机我就设定过30S

网友M:
应在10-60秒 最好用电流表测一下 星形运行多长时间电流降下来

网友N:
要看电机的远行情况而定星形运行平稳,即可转换.

网友O:
功率开方×2+4

网友P:
我觉得似乎和电动机再启动时的负载有关系

网友Q:
星三角启动不能带负载
运行时间跟电网有关系,主要看电流,等星行运行的电流稳定了就可以切换成三角了。
还有个问题要附带说明一下,星三角启动后面有带保护器的话,它有两个可调,一个是电流,一个是延时,尤其是延时,电网电压正常时,运行往往是正常的,一但电网不稳定,延时没有调好,就会常常出现保护而无法开机。
一般理论上10KW以上电机不宜直接启动,10KW以下看电网情形而定。比如电源电线过长,也要减压启动的。

网友R(2004-11-26):
星-角降启的时间继电器的选择,主要是看启动时的大电流升上去到降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需要多少时间来确定。一般来讲多数电动机只要4S就可以了。如是古风、引风之类的设备启动时间就长点,最长达到17S,我以为这时间太长了,启动时间长若是电流降不下来,对电动机是一种冲击,时间一长电机会玩完的。我无法想象30S、60S的时间,电机不会出问题?如是这么久时间,就应该要从机械角度出发,解决启动负载问题了!

网友S:
我看还得看它负载大小,大的话。我认为:y型起动后,等它电流回落到最小时,切换到三角型时是最理想的;一般负载大得话,相应时间应调得大一电。

网友S:
[灌水]
我看还得看它负载大小,大的话。我认为:y型起动后,等它电流回落到最小时,切换到三角型时是最理想的;一般负载大得话,相应时间应调得大一电。

网友T:
同意四楼意见

网友U(2005-03-24):
要是上了10kw还是用自藕起动柜吧

网友V:
那要看带多大的东东了!!
我之愚见!!呵呵!!

网友W:
主要还是看电流将下来,才切换,至于时间,我最长的遇到过90秒的,当然还得看电网的大小能否承受

网友X:
引用 网友L:
7.5KW以下(含7.5KW)不需要,超过7.5KW需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一般待运行平稳,转速不再提升即可转换。
感觉 这样要好一些

网友Y(2005-09-12):
一般装有电流表,看电流就行了,电流降了下来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Z: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网友AA:
这个问题好象没有具体公式计算。一般情况下应按看启动时的大电流升上去到降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需要多少时间来确定。

网友AB:
听电机运转的声音,当在Y型运转时感觉转速不再上升时切换,或看电流表指针下来后就切换.观察时间是多少即可.

网友AC:
我同意4楼的说法
这个完全可以听起动的声音来作起动时间的选择

网友AD:
要看负载类型。
离心泵类负载45KW一般10S以内,以上逐渐增加,但一般不用超过20秒。
可以装一电流表监测,控制在1.5倍额定电流转换即可。
现有时间电流转换继电器,去看它的说明书,也许可以用于星三角切换。那就好得很了。

网友AE:
一般都是在3-5S就可以了   电机功率太大的情况下,必须要延长启动的时间的

网友AF:
主要看电流表启动后表针回来这时候二步上

网友AG(2006-05-15):
大家好!请那位高手帮我阐述一下微分,积分控制原理.谢谢!

网友AH(2006-06-15):
一般看电机的负载大小  要是空载启动选的小些  要是带负荷启动 就要选达一点  但一般不要超过 11秒   时间过长会损坏 线路 和设备

网友AI(2006-07-24):
要看负载类型,电机容量及电源容量,一般在10-20秒左右;如果设备运行比较重要,可以测一下电机转速,当达到额定转速的80%时可以切换。

网友AI:
要综合负载类型,电机容量和电源容量来定,一般在10-20秒左右;如果设备比较重要可以测量电机转速,当转速达到额定转速的80%左右时即可切换为全压。

网友AJ:
引用 网友F:
晕!
[/quote
以上才是正确的

网友AJ:
引用 网友O:
功率开方×2+4
以上才是正确的

网友AK:
同意18楼、36楼的

网友AL:
不是很清楚

网友AM(2007-11-14):
我的客户都是用10S  左右的,具体我不是很明白LZ   我公司代理施耐德时间继电器 可以联系13771114833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AN(2008-12-18):
我以前用过很多,不能太长时间,否者电机发热,甚至被烧,一般4——7秒,停声音,马达运转平稳了就转成三角形,不要在星型运行太长,我经常用4秒

网友AO:
只要一次启动电流表回来二次就可以了

网友AK:
引用 网友O:
功率开方×2+4
通过!

网友E(2010-06-3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电流表测量仪下Y型运行时的电流,记录一下电流从大到小到稳定是的时间就是最佳转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