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0):
小弟在使用安川电机时 开始还好好的 后来不知为什么伺服器出现编码器通讯错误的提示,我检查了电路 没有问题 请问一下还有可能是那些地方出毛病 该不是伺服器或者电机码盘出问题吧
-

网友A:
先查查编码器与驱动器之间的电缆是否接触良好,编码器损坏也是正常的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