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

楼主(2004-08-11):
请问,传感器能否用PLC的自带的24V电源.

网友A:
完全没问题。只要不过载。

网友B:
如果传感器不多的话

网友C:
幼稚的问题。

楼主:
多谢,那如果我PLC的输入点一部分用外部电源,一部分用内部电源,请问,有没有很大影响.

网友D:
M点连上就可以了,注意防干扰.

网友E:
如果外部电源和PLC的电源连在一起的话,最好就是在它们中间加一个保险。这样一边的电源有问题就不会影响那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外部电源和PLC的电源连在一起的话,最好就是在它们中间加一个保险。这样一边的电源有问题就不会影响那一个。
兄台,你的LOGO好难看啊!!!!
改了吧!!!!!

网友G:
一般的PLC自带24V电源都有一个额定电流值,这个值不太大,只有几百mA,查询一下传感器的资料,如果所有的传感器加起来电流不超过的话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超过的话只能用外部的开关电源了;

网友H:
ok    加十分!

网友I:
既然用上了PLC,为什么还在乎一个24V电源呢?

网友J:
完全可以!

楼主:
不是的 ,现在有一个电路板上5V电压,需要转化为24V电压作为PLC的输入,用外部电源好象还要加一个转换装置,现在用PLC电源就不用加了.

网友B:
楼主说的有理

网友E:
兄台,你的LOGO好难看啊!!!!
改了吧!!!!!

不会吧?大家都说是美女呀!
在这个GG占绝对优势的地方,给大家解解闷呀!

网友K:
最好传感器不要和PLC共用一个电源,首先要防止干扰,有时会引起PLC工作不稳定

网友L:
容量满足的话是没问题的,不过要加熔断器。

网友M:
几个传感器算啥?用其自带24V供触摸屏也没问题。
传感器用PLC供电是最理想的可防止干扰和内部环流。

网友N(2007-07-11):
有点有用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