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气动

楼主(2004-08-11):
气缸中的磁感应开关怎么样用啊?有没有教材?
有双磁感应开关的气缸用3/2阀可以吗?最少需要几个输入控制?
因要用到太多气缸,所以想要尽可能简化

网友A:
气缸中的磁感应开关怎么样用啊?有没有教材?-----
到下载的地方找:http://www.gkong.com/download/download_view.asp?id=82
3/2阀是什么阀?两位三通?
有双磁感应开关的气缸用3/2阀可以吗?---一般可以。没有必然连系。
最少需要几个输入控制?----最少不需要输入点,全部用时间控制。不过一般2个。
建议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去买本SMC的培训教材。里面讲得很清楚。

楼主:
楼上谢谢了,SMC教材去那买?

网友A:
当然是新华书店啦.那里这种书多的是.也可问SMC买.

楼主: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双磁感应开关作为行程来控制,我认为就需要一个保持的位,这样是不是就必须用三位才能控制,我的意思是说:一位控制前,一位退,一位保持,
但是我想尽量少用IO,请教

网友B:
用两位5通单线圈电磁阀,可控制双汽缸,只占用一个输出点

网友B:
行程开关放在顶部,用阀杆的转动轴来带动两个金属片,触发磁感应探头;其实用机械式行程开关更好,直接就可以接到PLC得输入模板上

楼主:
气缸的行程是不是不受磁感应开关控制?(我是指一般情况下)
我还以为行程开关是用来限制气缸的左右极限了,
也就是说如果不想知道气杆是否已到极限位置,就没必要安装磁感应开关是不是?

因为我看到一台日本的机器所用气缸全部带两个磁感应开关,可是我又觉得没必要,
但我是新手,觉得人家这样做必然有他的道理吧

请继续帮忙,,谢谢

网友A:
唉。三言两语怎么说得清楚呀。
气缸的最大行程受缸体本身控制,实际行程受设备限位块控制。
磁感应开关只是感应活塞的位置,无法限位。
一般都是一个气缸两个感应开关,用于确认气缸的位置,应为一般气缸是无法中途停止的。
强烈建议你看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假如能拆开一个气缸瞧瞧结构,上面问题应该可以很也解决。

网友D(2004-11-25):
主要看你需不需要知道气缸的前后位置,如果需要那就必须在气缸的前后位置设置传感器,可以用气缸自带的磁性开关,也可以自己另外设计检测传感器.
气缸的行程是不受传感器控制的,一般气缸满行程都大于实际所用行程.
如果你需要位置保持,最好选用双电控电磁阀来控制气缸

网友E:
磁感应开关是用来检测气缸所带机构是否动作到位用的。如机构必须到动作到位后才能执行下一动作,则必须要安装相应的磁感应检测开关。如果所用气缸全部带两个磁感应开关,说明它对机构的位置要求非常严格

网友F(2008-03-28):
请问各位气动元件的市场如何??具体在何行业常用!!!

网友G(2008-09-30):
好!我用气缸很多种,对各种气缸还算了解,一般说来气缸的行程是不能调的,但我用过一种能调行程的,它是双动型的.也就是活塞杆双通的,一方的杆上有一个调节的螺母.这是特殊性的气缸,一般不用这么麻烦,直接选好行程就可以了.

网友H:
日本的设备都用两个感应开关,那些大部分是用来检测气缸现在的位置,当出现异常时可以给出相应的提示,方便故障的排除的,如果不需要的话就可以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