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4-08-11):
电力补偿电容器在运行中,功率因数能不能达到1?有人说功率因数达到1的话,会与电网的高次谐波产生共振 ,会对电力设备产生危害
请问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A:
好像不太正确从理论上讲应该不会,从实际讲如果使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假设用一块15KAR的电容就能将系统补到0.95,那么从0.95到1.0可能再加几块

网友B:
功率因数不太可能刚好为1的.一般是规定功率因数低于0.85时投入补偿电容组.高于0.95时退出电容组.因为高于0.95就有过补偿的趋势.功率因数高时如负载变小时就可能出现过补偿,这时会出现容性的无功.过补偿还会使电压升高.电压质量变坏.所以供电部门是不允许将功率因数设置得太高.一般在控制电容组的功率因数表上设置为0.92--0.93的上限

网友C:
电力补偿柜上应该有自动补尝控制器。虽然有超前和滞后的现像。但它会自动控制的。

网友D:
不可能到1!

网友E:
好象最高得也只能是0.9

网友F:
不仅可以到1,还可能超过1(过补偿),现在电力部门要求不允许超过1。所以大家都得不闲着的去调整功率因数,不论是手动还是自动。反正不能停下来。否则会遭到罚款。真是烦死了。

澳,功率因数为1应该是最理想化的呀,是好呀,只是谁也控制不了他能维持在1上不动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功率因数不太可能刚好为1的.一般是规定功率因数低于0.85时投入补偿电容组.高于0.95时退出电容组.因为高于0.95就有过补偿的趋势.功率因数高时如负载变小时就可能出现过补偿,这时会出现容性的无功.过补偿还会使电压升高.电压质量变坏.所以供电部门是不允许将功率因数设置得太高.一般在控制电容组的功率因数表上设置为0.92--0.93的上限

供电局规定。

网友H:
理论上能够把功率因数补到1。实际上不能补到1,会产生谐振的。

网友D:
我知道可以超过1!但是绝对做不到1!因为负载不可能绝对稳定的!

网友I:
手动时可以过1,但自动时绝对不会超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