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4-08-11):
电力补偿电容器在运行中,功率因数能不能达到1?

有人说功率因数达到1的话,会与电网的高次谐波产生共振 ,会对电力设备产生危害

请问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A:
1. 不可能達到, 因為副載有變動性
2. << 有人说功率因数达到1的话,会与电网的高次谐波产生共振 ,会对电力设备产生危害
请问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是的, 因為材料問題一般在主頻震盪下會有有其數倍高諧坡

网友B:
同意智国的说法!

网友C:
等于1的情况较少见,过补偿也是有的。

楼主:
我想问问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共振,
发生共振的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D:
so   great! so kool,thank u!

网友E:
谁说的 我就见过加电容补偿为1
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