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4-08-11):
能不能把电动机的接线端子换成一种电器或电子元件,起到电机缺相保护的作用?

网友A:
想法不错,有创意

网友B:
有现成的缺相保护器和感应器,何必多此一举?

楼主:
适合农村或室外无法安装缺相保护器和感应器的场合。宁波自动化工程师:经常移动的电机,?您要搬个启动柜吗?如果只用几分种,您还要搬吗?

网友B:
同意。是我考虑欠周!

网友C(2004-09-16):
以下是引用13525826048在2004-8-12的发言:
适合农村或室外无法安装缺相保护器和感应器的场合。宁波自动化工程师:经常移动的电机,?您要搬个启动柜吗?如果只用几分种,您还要搬吗?
几分种  两相运行也烧不了电机。

网友D:
其实我认为可以考虑,但是应该考虑把他接在电动机上,电动机工作热对他的影响。。

网友E:
machelec 兄弟你的图相真过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machelec 兄弟你的图相真过瘾!

网友F:
不错,有前途的

网友G:
觉得不现实。

网友H:
改造后设备繁琐,麻烦不便于维修。

网友I:
完全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加几个小元件就行了
这儿如何贴图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引用13525826048在2004-8-12的发言:
适合农村或室外无法安装缺相保护器和感应器的场合。宁波自动化工程师:经常移动的电机,?您要搬个启动柜吗?如果只用几分种,您还要搬吗?
几分种  两相运行也烧不了电机。
2相运行    力据够吗?

网友K(2005-04-21):
应该可以,断相保护元件的原理应该可以用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