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2):
請教各位前輩:今天用CX-P3.0下載線上機PLC程式,結果下載的程式有一部分是亂碼,但機台正常運作,CPU也沒有異常,想請教是不是用CX-P3.0下載之前用SSS編輯之PLC程式,會產生亂碼呢???是不是一樣要用SSS下載,才不會發生(我想應該不太可能),程式有亂碼,應該要怎麼處理才好呢???是甚麼狀況,造成的呢???不勝感激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今天用CX-P3.0下載線上機PLC程式,結果下載的程式有一部分是亂碼,但機台正常運作,CPU也沒有異常,想請教是不是用CX-P3.0下載之前用SSS編輯之PLC程式,會產生亂碼呢???是不是一樣要用SSS下載,才不會發生(我想應該不太可能),程式有亂碼,應該要怎麼處理才好呢???是甚麼狀況,造成的呢???不勝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請教是不是用CX-P3.0下載之前用SSS編輯之PLC程式,會產生亂碼呢???是不是一樣要用SSS下載,才不會發生(我想應該不太可能)
这点是不太可能。尚未碰到过。
1:您是直接用CXP从PLC下载程序的吗?
2:用SSS或CPT是否能正常显示?

楼主:
謝謝這位前輩:
1.我是直接用cxp-3.0下載程式的
2.因為手頭上沒有SSS,況且WIN-XP作業系統可否使用SSS??

网友B:
原来用的是手编编程调试的,无用的程序没删干净,用cxp下载形成乱码。

楼主:
這位前輩:何謂"手编编程调试"

网友B:
手持编程器

楼主:
這位前輩:根據記憶中之前這台設備,沒有用手持编程器寫程式,適用SSS軟件,
那麼除了手持编程器有可能外,還有沒有其他可能???

网友A:
把程序中的”@AVG“命令删除即可,或者把该命令的参数补齐。从程序中看出该命令缺少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中的”@AVG“命令删除即可,或者把该命令的参数补齐。从程序中看出该命令缺少参数。

   同意,另AVG指令为扩展指令,把拨码开关拨好。

楼主:
前輩:目前就是不知道”@AVG“之後的命令是什麼,因為程式不是我寫的,想請教為何會有這個情形發生???

网友B:
@avg指令:  avg s n d ,s为源字,n为循环数,d为目的首地址。avg用来计算s在n个循环中的平均数。

网友A:
1。最好用手编联机确认"@AVG"后面是否有参数?有的话,重新写入CXP就可以了。没有的话可以直接删除。这种情况一般是没有的,做这一步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2。这种情形我想是因为以前编程的时候只是删除了后面的参数,但是没有删除该命令所致。这种情况不会影响PLC对程序的执行,但是用软件监视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楼主:
謝謝前輩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