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2):
本人想实现以下功能:在开始时,变频器以设定的最高频率运行(约40Mz),运行数分钟后,改为电流控制频率(电流0-20mA).
请问各位高手,只通过对变频器的设置,如何实现两种运行状态的切换.(本人使用的变频器为明电舍VT230S)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天啦!!!这么容易的问题!!
我是没有用过你说的那种变频器!!!
但是你只要改变一下思路就好了,你将参数设为外部信号,在外部供给一个不变的20mA信号,然后用一个继电器来转换外部供给的不变的20MA信号与你自动运行时不断变换的信号不就好了!!!
如果还不懂就来我QQ   273793463

网友B:
呀,上山下乡说得真好。
明电舍得变频器久闻大名,就是没有使用过。听说具有“东方西门子”的美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啦!!!这么容易的问题!!
我是没有用过你说的那种变频器!!!
但是你只要改变一下思路就好了,你将参数设为外部信号,在外部供给一个不变的20mA信号,然后用一个继电器来转换外部供给的不变的20MA信号与你自动运行时不断变换的信号不就好了!!!
如果还不懂就来我QQ   273793463

李白醉酒诗百篇,老弟饮酒话工控。高手!
可否做一酒友。。。。。。

网友A:
各位合的来的朋友,一起来喝吧!!!!
我请客!!!!

网友D:
要加外围电路才行哦
只通过对变频器的设置好象不行

加外围电路就很简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加外围电路才行哦
只通过对变频器的设置好象不行

加外围电路就很简单了

支持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