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2):
各位前辈谁能给我讲讲压缩机上用什么样的电磁阀?

网友A:
你是指空调上的吗》????

网友B:
电磁阀种类很多。电源又分直流和交流,而直流又有好多电压等级。不知你用在什么上面,需何种型号。

楼主:
我的是通用的电磁阀,我刚开始做也不懂,我们的产品有在医用消毒机上的像压缩机都是用什么样的?

网友B:
电磁阀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控制汽路的通断

网友C:
电磁阀是不是控制通断?管道直径多少?

网友D:
用什么样的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看看那的额定工作压力,及流量能不能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压缩机上的电磁阀需要多大的线圈,是不是越大越好?请前辈们指导

网友E:
你说的是什么压缩机?制冷压缩机?空气压缩机?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电磁阀.

网友F:
是开关阀?还是调节阀?

楼主(2004-10-09):
空气压缩机!断油或着是排气的
我就闹不明白其实压缩机的结构大同小异, 为什么不能统一零配件的规格? 就拿电磁阀说吧,  起的作用是差不多的但就是用起来五花八门,

楼主:
气路的通短也是一种, 我接触的主要是那种比较通用的电磁阀, 不学不知道工业产品很是复杂啊

楼主:
我是卖电磁阀的,  以前从没接触过工业品,所以刚接触什么都不懂就没头没脑的乱问,谢谢各位的关心,原来一个小小的阀门有那么多种。

楼主:
有很多不同规格的!管径也各不相同

楼主:
压缩机用压力传感器有哪几种型号?有哪几种牌子比较好?请教各位前辈了

网友G:
俺空压机上有断油阀、排气阀、单向阀。

俺研究过BOGE的“加载电磁阀”,搞了几次才明白。
ATLAS的看了看,没细研究。

一般液压设备上的液压阀才够复杂,俺最大只拆过3位5通的阀;有可调节的比例阀,没搞明白。

楼主:
现在有几家压缩机厂在用小妹的电磁阀,  应该排气的是电磁阀一般是两位两通的,阻油的也用这种通用的电磁阀,象16楼的前辈说的五通的电磁阀应该是比较大的机器用的,20立方?
   阿特拉斯是比较贵的机器是进口的呢,是吧?冒昧问一下前辈也是压缩机行业的吗?
   电磁阀真的很复杂,形式变化多多,每个压缩机厂用的又不同!哎

楼主:
各位前辈,有谁知道压缩机上用什么样的水压开关啊?

网友H:
当然不是,如果你的线圈用高强度的铜或许会好一些。

楼主:
线圈一般都是铜的吧,

网友I:
用大的线圈的,不如用電的小電磁閥,控制大的氣動氣閥!!!
我能做什麼來改善現狀?

楼主:
这要看功率了,大线圈用在要求大功率的场景
象大的进气阀一般都有配套电磁阀的

楼主:
还有什么行业用进口电磁阀的多啊?

网友J(2004-11-14):
呵呵,真热闹啊

楼主(2005-07-05):
能耐压40公斤温度150度的常开电磁阀,过20公斤120度的气体,关不上是什么原因啊?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K:
一般我们讲电磁阀都是分开说的:阀芯和线圈,线圈一般要求有:电压(包括交直流和大小)和
功率,
一般不会直接用电磁阀控制40kg的

楼主:
是不是直接控制人40公斤气体的,前面有个减压阀,但是问题就出现了,关不上,就找不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L:
线圈并不是越大越好的,因为它是将电能转化为磁力,推动传动装置进行工作的,他有很强的能耗,这部分能耗基本上化作了热能,因此产生很大的热量,另外电磁阀的作用一般是远程控制管道的通断喝进行流向的调节,比如自动换向。

网友L:
电磁阀关不紧的问题很普遍的,一般的做法是对于常闭的电磁阀打开上面的阀心,将里面的弹簧调一下,其实可以用手撤一下的。如果是常开的电磁阀,那就要考虑两边的压力差的问题了,还有这个压力差是个顺差还是逆差,如果压力差是顺差越大越好,如果是逆差那就要较大线圈的功率了,还有看看里面的密封圈的问题。

网友M(2008-07-31):
压机上用广州市赛特公司的压力传感器很好
本公司专业生产压力、称重、张力、温度、液位系列的多种传感器及相关配套产品。
在电力、化工、石油、食品、纺织、冶金、恒压供水设备、加湿机、破裂机、挤出机、造粒机、空压机等众多领域的生产过程得到广泛开发和应用。
相信我们为每一位客户提供的是物超所值的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