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与PC机通讯

楼主(2004-08-12):
变频器行业的各位老大,我是一个刚接触ACS600菜鸟,可是又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挑战,没办法,请各位多多指教!
   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关于ACS600与PC机通讯的:采用RS-485总线方式,总线的一头联接在ACS600的X28端口(通过普通的电话线水晶接头、即只采用了B-与A+两线),另一端则采用了研华的PCL1612(多端口485卡)连接到PC,采用自己编制的驱动程序实现通讯。
   我下载了一个串口精灵(支持MODBUS-RTU协议的)进行测试,变频器设置如下:远程控制、98.02-STD MODBUS、52组设置无误。发送命令如下(HEX格式):05 03 0065 0003 14 50             05-ADDRESS;03-FUNCTION;0065-起始地址(40101);0003(读取寄存器数量(40102~40104));14-CRC校验高位;50-CRC校验低位;发送结果返回00
   我实在不知道是那里设置有错误,请各位老大不吝赐教,谢谢!
   同时请告诉我采用modbus通讯Acs600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查一下变频器modbus错误代码!

网友B(2007-09-05):
检查ABB变频器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