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2):
本人正做一系统,下位机用单片机采集数据,计划后MODBUS协议通过485网络向PC传送数据。在看MODBUS协议时,有如下疑问,望各位高手指点:
 1,我用RTU模式,SPEC上说消息桢的开始和结束都要有至少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间隔开始。
   请问“3.5个字符时间间隔是指传输3.5个BIT的时间吗?”

 2,SPEC上有说“在桢传输完成之前有超过1.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接受设备将刷新不完整的消息并假定下一字节是一个新消息的地址;如果一个新消息在小于3.5个字符时间内接着前一个消息开始,接受设备将认为它是前一个消息的延续。。。”
  这我就不明白了:假如传输过程中有2个字符时间的停顿,那么接受设备认为下一个字节是新消息的地址还是前一个消息的延续呢?

 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1. 3.5个字符时间间隔可按4个字符长度编程,每字符8个BIT。
2. 每个数据帧都是以不小于3.5个字符时间间隔开始,不小于1.5个字符时间间隔结束。2个字  符时间的停顿识别为同一数据帧的数据,而不是新的数据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