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2):
各位前輩:為何用CX-P編輯C200HX機型,使用”@AVG“指令程式有錯誤

网友A:
可以的。只是使用"@AVG"后第二个参数不能使用立即数(如#0003),但是“AVG”命令没有此限制。
不知道为什么。我再看看。
也请高手看看。

楼主:
手冊上說可以使用"@AVG",如果如前輩所說"@AVG"后第二个参数不能使用立即数(如#0003),程式寫成@AVG D0 D10 D100好像也不行

网友B:
參數2是一個執行週期去作一次動作.當然不能微分觸發,你怎能去干擾執行週期的動作哩.
C200中文手冊裡確實有@AVG  S NR。實際上不能用的(你怎能去干擾執行週期的動作)這是歷史問題啦。手冊請依照CX-PROGRAMMER內說明檔為準。
問你:你既然要立即計算某一連續位址的平均值,你微分它幹嘛?他走完你所指定的週期之後,接著就開始覆蓋頭一筆資料。。。。週而復始。。。。要取用前先清除計算資料區再AVG DATE取用!

网友C:
AGV好象不可以用@形式
还有一点,软件中要设置好扩展指令,并PLC要下载扩展指令。

网友A:
谢谢两位!
这个命令确实有点让人范糊涂。可能是操作手册的问题。上面确实有“@AVG”的写法。

网友C:
是好象可以@运算

网友B:
是好象可以@运算
大佬姊姐,那是不行的!
你微分ㄧ次,只有移動一個WORD呀!若是如此,不需AVG了!

网友A:
以下是根据《CS1指令参考手册》716页拷贝的内容:

该书下载地址为:http://www.omronservice.com/tech/down.asp?id=393&user1=hy200308201742287100&file=source/393.pdf

网友D(2008-05-29):
各位老师.我使用欧姆龙CX-P7.0免费中文版软件为何没有计数器的符号?怎么才能输入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