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2):
液力偶合器低速传动时电机的输出功率可以很小,例315KW电机的功率可小到30KW,此时的电机能量消耗中,有功与无功是什么关系呢?我一直想不通,请斑竹指教。

网友A:
你完全可以把液力偶合器看作高级皮带,有功和无功的关系就好理解了。
液力偶合器损耗同样记在有功(发热就是有功的一部分),并不是只有液力偶合器负荷端记入有功。

楼主:
在偶合器输出低速下,电机转速并不变,这样长期工作会对电机有什么不良影响吗?请指教

网友A:
类似空载,没有什么不良影响。
主要看偶合器发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