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3):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plc的存储空间不是很充足,想做一些排序的工作。plc一共有8000个存储单元,要排序的部分就占用了4000个,还有 其他的一些东西要存储,所以如果在plc上面排序,要占用很多的时间和空间。可是实际需要的只是这些中的400个单元。但是随时会调用其他的单元。所以,我在想,如果能够把要排序的这4000个单元放到其他地方就好了。
现在能用的 的存储设备就还有一个与plc相连的操作屏,想问问各位大虾,能不能把plc的数据放到操作屏的存储卡中,只把需要用得的数据在调出来。另外,如果可以,在操作屏 的存储卡中如何排序?谢谢各位了先!

网友A:
能否讲具体点?
:
PLC型号?
触摸屏型号?
要排序的数据格式和大小?
这些数据是随时要改变的还是一成不变的?
还是有一个初值,以后有规律可循?
这些数据是否需要断电保持?

楼主:
哦,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plc型号是:MELSEC(三菱)的。
触摸屏型号是:A9GT--RS4.
要排序的数据是16位的,每40个为一组,其中排序按照4个单元的值得大小(主要是因为这4个单元存储的是名称),并且这些数据会改变,因为4000个单元不够用,需要覆盖一些,添加新的才行。数据基本上没有什么规律。需要断电保持。
谢谢二楼。
各位大虾在邦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