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3):
在实际工作中.绕线交流电机用什么方法能快速判断电机是否出现故障.而不是线路问题.
我每次解决此问题用 线校.电笔.摇表.但这几种方法只能判断出线路是否出现断路.如果是电机匝间短路根本就检查不出来.用什么方法呢?用万用表可行吗?谢谢指教

网友A(2004-09-22):
我想匝间短路,绕线电阻会减小,启动电流会变大,铜耗可能会变大,

万用表并不是很精确,应用数字表

网友B:
这是个综合性的问题,一般先看看有无异常现象,摸摸电机发热情况,线路是否发热,嗅嗅有无异味,进线电压是否平衡等。故障无大小,只能是一个个排除慢慢查找。急不来的。

网友C(2005-01-24):
停了电用手摸线包哪里温度高,然后量电压和正常值比较是否偏小。

网友D:
匝间短路用双臂电桥一般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网友E:
经验判断,常规检查是不好判断好坏的。

网友F:
摸摸,闻闻,卡一下电流,摇一下对地

网友G:
试一试电机外壳是不是发热~转转子看是不是流畅

网友H(2005-04-18):
匝间短路用双臂电桥一般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网友I:
用卡表卡零序电流,

网友J:
2楼说得好,先打电机三相电阻,摸电机温度,对地绝缘,保险装置是否动作判断,一般还是判断得出来的。

网友K:
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果平衡就是有问题。很可能是接线错误或者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