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3):
单片机驱动标准PC机键盘的C51程序
功能:实现pc机键盘(p/s2接口)与8位单片机连接使用

原理:键盘时钟接在p3.2口,既8051的外部中断int0上,键盘数据接到p1.0上

每次按键,键盘会向单片机发脉冲使单片机发生外部中断,数据有p1.0口一位一位传进来

传回的数据格式为:1位开始位(0),8位数据位(所按按键的通码,用来识别按键),1位

校验位(奇校验)

1位结束位(1)

实现:将键盘发回的数据放到一个缓冲区里(数组),当按键结束后发生内部中断来处理所

按的按键

缺点:由于51单片机的容量有限所以缓冲区不可以开的太大,这就导致可以记录键盘的按键

次数过少,

也就是容错性一般。不过如果正常使用键盘是不会出错的

版本:1.0

最后修改时间:2003年5月

开发人:鞠春阳

版权:哈尔滨众邦龙开发有限公司 www.hitzbl.com 单片机坐标网www.mcuzb.com

================================================================================

====================*/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ku.h" //按键通码与ascii对照表

sbit sda= p1^0; //键盘数据线

unsigned char dat=0,dat1=0,dat2=0; //接收键盘

数据变量? 存储通码变量 接受连续通码变量

unsigned char count=0,num=9,temp[5],shu=0; //中数次数 中断控制变量 缓冲区数组 缓

冲区指针

unsigned char key=0; //按键最终值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0 用来接受键盘发来的数据

{

dat>>=1; //接受数据 低->高

if(sda) dat|=0x80;

count++;

if(count==num)

{

if(count==9)

{

dat1=dat; //中断9次后为键盘所按按键的通码(开始位始终为0在第一次中断时右移中忽

略)

num=20; //使中断可以继续中断11次

}

if(count==20)

{

dat2=dat; //取回第二个通码

if(dat1==0xe0 || dat2==0xf0) //第一个通码是0xe0则证明所按按键为功能键,第二个通

码是0xf0证明按键结束

{

temp[shu]=dat1;temp[shu+1]=dat2; shu+=2; //将所按按键存到缓冲区中

ie=0x82; //关闭外部中断并打开内部中断来处理所按按键

tr0=1;

}

else

{

temp[shu]=dat1;temp[shu+1]=dat2; shu+=2; //如果shift键被按下则记录与它同时按下的

那个键

count=0;

}

if((temp[0]==18 || temp[0]==89) && (temp[2]==18 || temp[2]==89) ) tr0=1; //如果

缓冲区中有两个间隔的shift键则证明需要的铵键结束

}

}

}

void getkey() interrupt 1 //内部中断0 用来处理缓冲区里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tr0=0;

th0=0;

tl0=0;

count=0; //中断记数则0

if((temp[0]==18 || temp[0]==89) && temp[1]!=0xf0 ) //shift被按下

{

for(i=0;i<21;i++)

{

if(addshift[0]==temp[1]) //搜索shift被按下的表

{

key=addshift[1];

ie=0x83; //打开外部中断

return;

}

}

}

else if(temp[0]==0xe0) //所按下的按键是功能键

{

for(i=0;i<80;i++)

{

if(noshift[0]==temp[1]) //功能键的通码在缓冲区的第二位

{

key=noshift[1];

ie=0x83;

return;

}

}

}

else //普通按键

{

for(i=0;i<80;i++)

{

if(noshift[0]==temp[0]) //普按键的通码在缓冲区的第一位

{

key=noshift[1];

ie=0x83;

return;

}

}

}

for(i=0;i<5;i++)

{

temp=0;

}

}

网友A:
[转帖]
单片机驱动标准PC机键盘的C51程序

/*---------------------------------------------------------------------------------------------------
功能:实现pc机键盘(p/s2接口)与8位单片机连接使用
原理:键盘时钟接在p3.2口,既8051的外部中断int0上,键盘数据接到p1.0上
每次按键,键盘会向单片机发脉冲使单片机发生外部中断,数据有p1.0口一位一位传进来
传回的数据格式为:1位开始位(0),8位数据位(所按按键的通码,用来识别按键),1位校验位(奇校验)
1位结束位(1)
实现:将键盘发回的数据放到一个缓冲区里(数组),当按键结束后发生内部中断来处理所按的按键
缺点:由于51单片机的容量有限所以缓冲区不可以开的太大,这就导致可以记录键盘的按键次数过少,
也就是容错性一般。不过如果正常使用键盘是不会出错的
版本:1.0
最后修改时间:2003年5月
开发人:鞠春阳
版权:哈尔滨众邦龙开发有限公司 www.hitzbl.com 单片机坐标网www.mcuzb.com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ku.h" //按键通码与ascii对照表
sbit sda= p1^0; //键盘数据线</P><P>unsigned char dat=0,dat1=0,dat2=0; //接收键盘数据变量? 存储通码变量 接受连续通码变量
unsigned char count=0,num=9,temp[5],shu=0; //中数次数 中断控制变量 缓冲区数组 缓冲区指针
unsigned char key=0; //按键最终值</P><P>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用来接受键盘发来的数据
{
dat>>=1; //接受数据 低->高
if(sda) dat|=0x80;
count++;
if(count==num)
{
if(count==9)
{
dat1=dat; //中断9次后为键盘所按按键的通码(开始位始终为0在第一次中断时右移中忽略)
num=20; //使中断可以继续中断11次
}
if(count==20)
{
dat2=dat; //取回第二个通码
if(dat1==0xe0 || dat2==0xf0) //第一个通码是0xe0则证明所按按键为功能键,第二个通码是0xf0证明按键结束
{
temp[shu]=dat1;temp[shu+1]=dat2; shu+=2; //将所按按键存到缓冲区中
ie=0x82; //关闭外部中断并打开内部中断来处理所按按键
tr0=1;
}
else
{
temp[shu]=dat1;temp[shu+1]=dat2; shu+=2; //如果shift键被按下则记录与它同时按下的那个键
count=0;
}
if((temp[0]==18 || temp[0]==89) && (temp[2]==18 || temp[2]==89) ) tr0=1; //如果缓冲区中有两个间隔的shift键则证明需要的铵键结束
}
}
}
void getkey() interrupt 1 //内部中断0 用来处理缓冲区里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tr0=0;
th0=0;
tl0=0;
count=0; //中断记数则0
if((temp[0]==18 || temp[0]==89) && temp[1]!=0xf0 ) //shift被按下
{
for(i=0;i<21;i++)
{
if(addshift[i][0]==temp[1]) //搜索shift被按下的表
{
key=addshift[i][1];
ie=0x83; //打开外部中断
return;
}
}
}
else if(temp[0]==0xe0) //所按下的按键是功能键
{
for(i=0;i<80;i++)
{
if(noshift[i][0]==temp[1]) //功能键的通码在缓冲区的第二位
{
key=noshift[i][1];
ie=0x83;
return;
}
}
}
else //普通按键
{
for(i=0;i<80;i++)
{
if(noshift[i][0]==temp[0]) //普按键的通码在缓冲区的第一位
{
key=noshift[i][1];
ie=0x83;
return;
}
}
}
for(i=0;i<5;i++)
{
temp[i]=0;
}
}

原作者:鞠春阳
来 源:http://www.mcuz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