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3):
我想知道人机界面里能不能存储PLC的数据??谢谢!!

网友A:
答案是肯定的。
很多屏都有这个功能。比如EASY VIEW的,昆仑通态的intouch触摸屏,proface的等等。
只是我没有用过,所以别的不好说什么。

网友B:
如果有存储卡的话,应能实现。(我没实践过)

网友C:
我也为这头痛!

网友D:
可以的,好多HMI中都有提供30000多个16位的寄存器,我有试过,是可以的,且程式有好多种编法!!!

网友E:
PLC的存贮器一般都够用了,也有掉电保持的功能,没必要再用人机来存吧?

网友D:
PLC在没有用到配方功能时或许够,但是如果用到了配方我想就算是再多10万个你也不会嫌多吧!!!!

网友F:
TO上山下乡,要是有YASKAWA U84S PLC的手编器,我就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TO上山下乡,要是有YASKAWA U84S PLC的手编器,我就要了。
我就只有这一个私人珍藏,真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