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3):
我要用三凌FX2N系列的PLC来实现钻头的如下动作:
1.打开电源过9.4秒后钻头从原点上升,过0.6秒后钻头回到原位;往复循环5万次  PLC停止。
2.需要控制15组钻头。
请大虾指教!最好能有程序和梯形图

网友A:
楼主没有把条件说清楚,用什么东西控制钻头上升?是通过PLC输出结点得电控制还是要通过步进马达?还有怎么回去?通过另一个节点控制反转回去还是其他?你想请别人编程,必须给出电路图,否则没法编!其实看你的条件应该是很容易的,只需要使用定时器和计数器就可以了!15组是同时控制?

楼主:
谢谢你的回函,我明天画好原理图在请教你!

网友B:
20分钟可以编好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