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软件介绍

楼主(2004-08-13):
1.  SSS
SYSMAC C系列及CVM1系列支持软件
产品类别: SSS
产品规格: 中文编程软件(DOS版)
产品型号: C500-ZL3AT1-C

产品介绍
OMRON可编程序控制器SYSMAC C系列及CVM1系列的用
户,可在您使用的PC/AT电脑上简单地实现编程和监控。
完全中文化的SYSMAC支持软件:
 -中文I/O注释,块注释.
 -中文信息显示.
 -中文打印(EPSON 1600K).
可对以往的数据进行再利用:
 在IBM或兼容机上,可将以往的SYSMAC支持软件及梯
 形图支持软件的程序和数据再次进行利用。并且具有
“由SYSMAC C1000H/C2000H系列梯形图程序向CVM1
 系列梯形图程序转换”功能。
其它丰富的功能:
 -可任意设定SYSMAC LINK的数据链接表.
 -连接调制解调器后,可进行远距离操作.
 -可将通讯支持软件等实用程序登录到选择菜单上,起动运行.
 -可以助记符形式进行编程.
适用机型:
 SRM1、CPM1A、CPM1、CPM2A、CQM1、C200HX/HG/HE、C200HS/C200H、
 C1000H/2000H、CV、CVM1、C20H~C60H、C20P~C60P、

楼主:
2.CPT
  控制器编程工具
  产品类别: CPT
产品规格: WIN3.1/95
产品型号: WS01-CPTB1-1
已停产
  产品介绍
SYSMAC-CPT 支持软件是基于Windows3.1/95,支持梯形图和助记符的编程工具,它充分利用Windows GUI 功能,大量使用通俗易懂的显示,更有效的剪贴操作和鼠-操作。
软件特点:
-在线状态中可以编写程序。
-对应于丰富的SYSMAC 机器:适用于SYSMAC C系列到CVM1/CV 系列的机器。
-可以读出并编写用欧姆龙DOS版支持软件(CV支持软件、SYSMAC 支持软件等)编写的程序。
-在多重窗口下可同时编写多个程序,由此可以高效地编写程序。
-可以进行指令、I/O名称、I/O指令、行指令的部分查找,还可以查找、替换I/O编号、DM 等内容。
适用机型:
 SRM1、CPM1A、CPM1、CPM2A、CQM1、CQM1H(除CPU61)、C200HX/HG/HE、
 C200HS/C200H、C1000H/2000H、CV、CVM1。

楼主:
3.FinsGateWay
  产品类别: FinsGateWay
产品规格: 运行版/开发版(VB)/开发版(VC)
产品型号: SFGW-RT/VAP/SDK-V2E/E
产品价格:   元
产品介绍
FinsGateWay 是 OMRON 的 FINS 协议的驱动程序。通过该驱动,上位机可以通过各层网络(包括网络互连)来访问网上的PLC。
若采用运行版(Run-time版〕,上位组态软件可直接通过FinsGateWay 的驱动方便地与PLC进行通讯。
若采用开发版,则该软件提供 VB 或 VC 控键,同样也可以为自己开发的程序提供驱动。

楼主:
4.MPTST
1.MPT001 支持软件
产品类别: MPTST
产品规格: 添加汉字和图形
产品型号: MPTST V2.0
产品价格:   元
  2.MPT002 支持软件
  产品类别: MPTST
产品规格: 制作/传输画面
产品型号: MPTST-V4.00-C
产品价格: 277 元
产品介绍
MPTST是一个用来对OMRON MPT002进行画面编辑,对OMRON PLC地址进行设定和对MPT002与PLC的通讯进行设定以及画面上下载的工具.以下列出了MPTST中所实现的重要特性:
  -提供静态文本对象, 用于MPT液晶屏的固定字符显示,用于多国语言文本显示.
  -提供静态图像对象, 用于在MPT液晶屏上显示图案(商标).
  -提供灯对象(动态对象), 用于在MPT液晶屏上显示对应的PLC 地址的某一位的状态.
  -提供数字对象(动态对象), 用于在MPT液晶屏上显示对应的PLC 地址的值,或改变
   该地址的值.
  -提供字符串对象(动态对象), 用于在MPT液晶屏上显示可动态变化的字符串.具体显
   示哪条字符串由对应的PLC 地址的值决定.
  -提供棒图对象(动态对象), 用于在MPT液晶屏上显示棒图,棒图的状态由对应PLC地址
   的值决定.
  -提供画面下载的功能.由“MPT传输工具”实现.
  -同时提供画面上载的功能.由“MPT传输工具”实现.
  -在下载时,自动检查所有画面内的对象是否已经定义PLC地址.
  -MPTST 支持下列MPT型号:
                  型号                 定义
              MPT002-G4P-V1      四行两个通行端口
              MPT002-G2P-V1      两行两个通行端口
              MPT002-G4R-V1      四行一个通行端口
              MPT002-G2R-V1      两行一个通行端口

注: P代表外设端口和RS-232C端口都有,R代表只有RS-232C端口,G代表图形显示.
关于可用通信类型的情况请参见MPT002操作手册.(OMP-0600026)

楼主:
5.NTST
NT系列可编程终端支持软件
产品类别: NTST
产品规格: Win98/NT(中文版)
产品型号: NT-ZJCAT1-ECV3.3
产品价格:   元
产品介绍
软件特点:
-方便快捷地制作各种画面元素
-自带图像库,可同时打开两个支持软件进行库元素的剪切和复制
-自带中文系统程序,支持中文输入和显示
-与PT通讯可靠,方便地实现屏幕数据的上下载
-支持其他公司的PLC连接(中文版支持三菱,英文版支持三菱、西门子、GE、AB)
-支持旧版本(包括DOS版)的画面数据的引入
-支持的OMRON PT有如下型号:
 NT11S、NT20S、NT30(C)、NT31(C)、NT600S、NT620S/C、NT625C、NT631(C)

楼主:
6.ZEN-SupportTool
ZEN系列PLC支持软件
7.CX-Simulator
产品类别: CX-Simulator
产品规格: WIN95/98/NT
产品型号: WS02-SIMC1-E
产品价格:   元
产品介绍
CX-Simulator 能在计算机中模拟运行PLC的程序,从而仅仅通过软件
(无需PLC硬件)来提供一个类似于PLC实际系统的等效的开发环境。
8.CX-Supervisor
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

9.CX-Process
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

10.CX-Position
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

11.CX-Server OPC
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

12.CX-Server Lite
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

楼主:
13.CX-Motion
运动控制单元支持软件
产品类别: CX-Motion
产品规格: WIN98/NT
产品型号: WS02-MCTC1-E
产品价格:   元
产品介绍
CX-Motion功能及特点:
 -Windows操作环境(Windows95/98/NT/V4.0).
 -G语言程序创建和编辑.
 -位置数据创建和编辑.
 -系统参数的创建和编辑.
 -MC程序、参数的传送、比较.
 -MC程序、参数的打印.
 -在线监控MC程序的执行、坐标系统的PV值、单元出错
  状态、单元I/O状态.
 -文件管理:文件列表的显示、装载、保护、改变.
 -用户自定义G代码.
 -伺服跟踪:显示伺服轨迹数据(仅CS1W-MC421/MC221
  支持).
 -文件兼容与转换:能转换并装载DOS版的MCSS支持软件
  下的程序和参数.
支持的MC单元有:
 C200HW-MC221
 CV500-MC221/421
 CS1W-MC421/221

楼主:
14.CX-Protocol
协议宏支持软件
产品类别: CX-Protocol
产品规格: WIN95/98/NT
产品型号: WS02-PSTC1-E
产品价格:   元
产品介绍
CX-Protocol是一个用于创建通信协议序列的软件,通过该协议序列,可以以RS-232C或RS-485/422方式对外围设备发送或接收数据,而通过协议序列与外设进行数据交换的过程是用协议宏支持单元(PMSU)来完成的。
该软件有以下特点:
 -通过协议支持软件的对话式菜单使通信序列易于登记.
 -每个协议最多允许定义1000个通信序列,每个序列最多允许定义16步.每个协议可定
  义监视时间,响应的应答方式及链接通道.
 -每一步可设定重复次数、发送/接收的数据的信息、下一步处理及出错处理.
 -对于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地址可任意指定.
 -在发送和接收的数据信息中自带了许多种校验方式(LRC、CRC、CRC-16、SUM),可由
  用户设定,在发送的时候自动添加.
 -在软件内部自带了七种用于与OMRON外围设备通信的协议,可方便的随时调用,通过软
  件可监视串口交换的数据.
支持的PMSU有以下几种:
  CS1:CS1W-SCB21/SCB41/SCU21
  C200Hα:C200HW-COM04/05/06
  CQM1H:CQM1H-SCB41

楼主:
15.CX-Programmer
CX-Programmer视窗编程软件
产品类别: CX-Programmer
产品规格: WIN98/NT(V2.0)
产品型号: WS02-CXPC1-C
产品介绍
CX-Programmer以高效的多程序开发环境提供丰富的监控和调试功能。
易操作:
 -可以不使用鼠标对软件进行操作。
 -使用树状目录显示指导。
 -使用功能键输入位的输入-输出指令。
 -对特殊指令的预搜索功能,以减少文字输入。
 -操作数输入范围显示。
 -2个方向或4个方向分开窗口。
 -从文本输入转换成梯形图。
 -使用名称编程,而不使用规定的地址。
许多显示和监控功能:
 -通过存贮区的当前值监控和编辑。
 -在梯形图上,操作数当前值的监控和编辑。
 -规定地址的当前值的监控。
 -观察窗口:在规定的PC中监控指定的地址。
 -输出窗口:显示编译出错,搜索结果,文件读出错,和程序比较结果。
各种调试功能:
 -强制置位/复位。
 -微分监控。
 -计时器/计数器设定值更改。
 -交互参考。
 -数据跟踪和流程图监控。
 -在多个位置进行在线编程。
 -在运行于不同计算机上的CX-Programmer中,在线编辑不同的任务。
远程编辑和监控:
 -通过被连接的PC,方便地访问网络PC。
 -在远程网络上访问PC。
 -通过Modem连接,访问远程PC。
维护功能:
 -存贮-读单元内的注释(256字符)。
 -在存贮卡中或EM文件存贮器中,以存贮器文件管理CPU单元数据。
 -在计算机和PLC的存贮卡之间传送和存储DOS文件。
 -以时间为顺序,显示CPU单元内的出错历史(包括用户产生的记录)。
 -使用口令保护程序的访问。
视窗应用数据的兼容性:
 -可从Microsoft Excel中使用名称,地址,I/O注释及其它数据。

网友A:
錦上添花一下
若采用开发版,则该软件提供 VB 或 VC 控键,同样也可以为自己开发的程序提供驱动。
安裝過後, X:\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Components 資料夾下已經有
1.Data Monitor.ocx 資料監視控制項
2.Datalink Component.ocx 資料連結控制項
3. DataTrace.ocx 時序軌跡監視控制項
4.IO Table.ocx  目前IO分配表控制項
5.Memory Card.ocx  擴充記憶卡控制項
6. PLC Clock.ocx   萬年曆控制項
7. PLC Setup.ocx  初始化PLC TYPE &PLC設定控制項
8.PortScanner.ocx 自動搜尋PLC TYPE並自動連線控制項
9.Routing Table.ocx  重建IO TABLE控制項(重要且方便)

网友B:
CX-Simulator 能在计算机中模拟运行PLC(现仅支持CS1)的程序?

the software can be run for CJ serial cpu???

网友C:
當然可以!

网友B:
是吗,好像资料比较混乱,一会可以,一会不可以,那谢谢了!

网友C:
你用哪一版仿真?
有兩版!
1.WIN 98 &ME
2.WINXP(要序號)

安裝1.項前必須安裝 /UPDATE 下軟體.否則發生如你目前狀況.此版目前可升級到1.4(FOR 98)

网友B:
不是啦,我用的是CJ1M系列的,CPU13,手册上说这个系列的CX-SIMULATOR还没上市那,
不是说只支持CS1吗?

网友A:
你很混喲!看一下你的E文手冊去.
給你提示一下:CJ & CS系列能不能轉換!?

网友D:
請教一下,這些ocx要怎麼用,有沒有資料可以參考呢?
小弟想在vb6底下用。

引用 网友A:
安裝過後, X:\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Components 資料夾下已經有
1.Data Monitor.ocx 資料監視控制項
2.Datalink Component.ocx 資料連結控制項
3. DataTrace.ocx 時序軌跡監視控制項
4.IO Table.ocx  目前IO分配表控制項
5.Memory Card.ocx  擴充記憶卡控制項
6. PLC Clock.ocx   萬年曆控制項
7. PLC Setup.ocx  初始化PLC TYPE &PLC設定控制項
8.PortScanner.ocx 自動搜尋PLC TYPE並自動連線控制項
9.Routing Table.ocx  重建IO TABLE控制項(重要且方便)

网友E(2005-12-15):
请您帮忙一下初学者,呵呵
大哥,可以给我你的QQ号码吗?
美丽和性能并存!!!

网友F:
东西很多,但是还是需要漫漫的来学

网友G(2011-11-08):
9.Routing Table.ocx  重建IO TABLE控制項(重要且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