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4):
各位老大,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家电源进来分4个空开控制,可是有一路空开老是自己跳了 推上就跳,过个10分钟左右吧 这路空开控制4个插座 一插上用点器比分说排气扇过2-5分钟就跳了  请问这出现哪几种情况,是接地了吗?
顺便告诉我空开跳的原因有几种,谢谢大家了,帮帮忙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我自己顶 我先睡觉了,各位大哥门帮忙啊

网友A:
如果接地了.漏电保护器就跳了.把用电器擦到别的地方试一下.如果没有事情.先换一个空开.如果还跳.查线路和插座.

网友B:
把跳的那一路空开换用其它三个中电流值一样大的一个试试,确定是空开还是插座和负载的问题,然后再解决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今天去试试

网友C:
不象漏电也不象过载,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试试:替换法。把一个好的空开和一个怀疑有问题的空开出线端对调。

网友D:
给我的感觉,你的空气开关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些.你还有三个空开,如果负荷允许,可以把此空气开关接到其他线路上进行尝试.

网友E:
是否那一路熔断器熔断电流太小?

网友F:
换一下吧!看看怎么样!有时电的东东是没办法想向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G(2005-04-19):
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