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4):
我公司有1000kw以上的机组采用星三角启动,交流接触器是西门子和施耐德的,这两天均出现烧坏现象,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初始负荷过大   2、延时过短   3、接触器切换顺序错   4、负荷过重   5、电机故障。

网友B:
差不多就是楼上说的那几种原因

网友C:
同意一楼意见

网友D:
只烧接触器啊,那是不是接触器的容量太小啊
你的启动电流是多大啊

网友E:
对啊烧坏的是接触器,不是电机.一楼说的2,3中情况应该是不会烧毁接触器的.最多电机没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初始负荷过大   2、延时过短   3、接触器切换顺序错   4、负荷过重   5、电机故障。

支持他的说法

网友G:
以前可否启动运行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有1000kw以上的机组采用星三角启动,交流接触器是西门子和施耐德的,这两天均出现烧坏现象,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
1000KW以上的机组采用星三角启动,晕. 不敢想象

网友I:
触点烧坏,是烧那个呢?星三角启动一般有三个接触器。启动时一个接通电源,一个封电机接点,延迟一段时间之后主接触器闭合,封电机接点的接触器断开,电机正常运行。正常情况下是封电机接点的先断开,主接触器后闭合才对,如果接线上有错误,当主接触器先闭合时,容易造成封电机接点的接触器在断开瞬间起弧烧坏触点和主接触器触点烧坏。还有电机内部接线松动,线圈匝间短路,也会造成这个故障。如不明白请发接线图,我对照图给你分析。想更深了解请发电邮:aiwuhenchina@mail.china.com
我会为大家解答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有1000kw以上的机组采用星三角启动,交流接触器是西门子和施耐德的,这两天均出现烧坏现象,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
1000KW以上的机组采用星三角启动,晕. 不敢想象
[/quote
有同感~~~~~~~

网友K:
1000KW确实不该用星角启动,应考虑软启动,用内接。
你的现象我分析应该是转换时间太短引起的。就是启动的封头接触器刚释放、运行的接触器马上就投入。应该延时后再投入,否则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我们已经因此吃了不少苦头了。

网友L:
同意楼上的意见!有过这样的经历!怕怕,

网友M:
用自藕变压器启动吧,1000KW的电机,启动的瞬时电流太大,要是带负载的话,星三角启动的带负载启动能力太差,所以会产生大电流。参考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N:
1000kw,用星三角的确不好。

网友O:
用软启动器吧!!

网友P:
接触器太小了,施耐德接触器最大的额定电压为660A

网友Q:
头一次听说用星角起这么大的功率电机???用软起吧....

网友R(2004-09-13):
1000kw的启动电流该是多少呀???

网友S:
各位大吓,软启动是怎样的

网友T:
问的太笼统了:)

网友U:
那你先简单的,大体的 介绍一下嘛!!~~

网友V:
多半是电弧短路。各位1000Kw软启动器有几个厂家生产,造 价不非吧。

网友W:
1000kw的电机用星三角启动有点怕怕了,我厂的全部用全电压启动.这么大功率的电机应该是6kv的吧,启动电流应该是全电压下五六百安吧,楼主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时候烧坏的,烧坏在什么地方,不过我人为多半是切换配合有问题.

网友X:
是不是 阻容保护 出问题 了!分断时 打弧 导致 烧毁 接触器!不过 这么大的电机
用 星-三角启动 的确 够呛!

网友Y(2004-10-13):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有1000kw以上的机组采用星三角启动,交流接触器是西门子和施耐德的,这两天均出现烧坏现象,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
[/厉害!
佩服!

网友Z:
这样大功率的电机启动应该用软启动的!

网友AA:
一楼的漏了2点  还有可能是接触器动触点或静触点松动导致接触不灵,发热。频繁启动也会导致接触器坏

网友AB:
施耐德的交流接触器LC1-D170以上最近会出现这种况

网友AC:
不会吧,1000KW电机星三角启动。恐怖!!!

网友AD(2005-09-25):
各位前辈接触器自己断开 怎么回事啊

网友AD:
那位好心的人啊 帮帮忙把

网友AD:
接触器是好的换上新的又正常了触点没坏线圈也没烧不懂啊

网友AE:
除了以上几楼叙述的情况外,还有可能是当时电压低,导致接触器吸力不足,动静触头接触压力减少,甚至发生抖动,产生很大电弧,以致烧坏接触器触头,甚至烧毁线圈……

网友AF:
查下接触器触点找原因

网友AG(2006-07-24):
不知你的设备具体情况如何,我认为电机太大,不宜用此种起动方法,可以考虑软起或变频器起动;如果是高压电动机也可以考虑水阻启动,在电源容量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直接启动。

网友AH:
第一,我没见过用星三角启动这么大的电动机.你说的是不是高压机,或是不是100KW 的.
第二,就接触器而言,换上新的就正常了,除了以上朋友说的几种原因外,还可能是线圈静铁芯松动.

网友AI(2006-09-27):
水阻启动?没见过,你那个是什么厂啊,要这么恐怖的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