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4):
我用的是EUROTHERM 690+的变频器,电机最高转速为1500RPM,我在使用100RPM时,电机的扭矩很小(负载很小),请问有什么办法在100RPM时使扭矩增大?

网友A:
通常的变频器都有扭矩提生的参数设定功能阿。你不可以把它设定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变频器都有扭矩提生的参数设定功能阿。你不可以把它设定一下吗?

但也不要在低转速下将扭矩调的过高,这样容易烧电机!!!

网友C:
扭矩增大多少?

网友D:
改变传动比!

楼主:
电压和频率成正比,转速和频率也成正比,那么转矩和转速成什么关系,请指教.

<通常的变频器都有扭矩提生的参数设定功能阿。你不可以把它设定一下吗?>不知如何设置,请明示,谢谢

网友E:
转矩和转速的关系:
如果输入功率和负载都是确定值,那么转矩越大,相对应的转速也就越慢。但是,实际中输入功率和负载一般不确定性比较大。
我记得转矩可以调节,这种调节可以通过调节其他参数来保证不影响到电机的转速。
对“EUROTHERM 690+的变频器”不太了解,也不敢妄加评论,可以跟供应商取得联系。

网友F:
用ABB变频器DTC直接转矩控制,可以实现0转速满转矩!!!!!!需要资料来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