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I如何转ISA?

楼主(2004-08-14):
工控机的主板只支持PCI总线
现在需要安装一块ISA的板卡(底板上有ISA的插槽),
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无能为力

网友B:
想同時支持PCI和ISA,用PICMG全长CPU卡

网友C:
有一种PCI to ISA转接卡,可能适合你。

楼主:
我听说转换卡也要主板支持ISA才行,

网友C:
不需要主板支持ISA,只要有PCI插槽就可以了。

网友D:
是啊,我也好象是听说过这种转接卡的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我想用普通PC做试验,可是
现在的普通PC没有ISA插槽
可有什么办法实现?
PCI to ISA转接卡可以实现吗?哪里有卖?哪个公司产品?
望大侠们告知,
Email:jearsun@sina.com

网友F(2005-09-27):
可以到www.gexin.com.cn去看一看,能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G:
一般PCI转ISA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很多厂商用EISA卡来解决这个问题
即PCI和ISA都可以使用
楼主需要的进一步了解的话
可以TEL到02154963090-215
为您解答。

网友G:
PCI和ISA的构造就不一样,
输入信号模式都不同,
所以暂时我还没接触过可以PCI转ISA的转接卡,
不知道楼主有问到过没有,
也希望可以推荐一下。
:)

网友H:
现在市场上已经有很多PCI转换ISA的板卡了,价格一般在8、9百元,够贵的

网友I:
是可以做到PCI转ISA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13723898531

网友I:
现在PCI转ISA只要通过一个转接卡就能实现了.想详细了解可以TEL到13723898531为你解答

网友J:
太贵了吧,要7、8百块!

网友K:
7、800元还不如换主板了;

网友C:
南京沁恒有一种板子,我用过,可以的。但不知是否所有机器都能用。价格很便宜,1XX

网友L:
转有那么容易么。。。。。能转就好了

网友M(2005-11-02):
必须换主板

网友N(2006-03-10):
谁有这个卡,我大量收购.但价格要好啊,

网友O(2006-05-09):
我奉劝楼顶的不要使用转接卡(即使有),会造成接触不良很多问题。

网友P(2006-08-21):
联系我:021——64699449或021——64699439分机805
           可提供串口卡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Q:
怎么都有,价格呢?之前还没有听说可以的!

网友R(2007-09-25):
就是,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很难解决!高手出点招吧

网友S:
Intel从810/815芯片组以后的芯片组就取消的ISA接口,现在可以用的都是桥接的,如果你要用ISA的话选择带底板的工业电脑,或者买一些旧的带ISA的主板,其他所谓转接卡效果都不太理想,而且价格更不理想,想讨论的朋友可以加我Q:18036083

网友T:
You can use CH361.

网友U:
转接卡的价格+商用板价格=工控板价格,笨蛋才会去想用这个替代工控板.转接可的应用是珍对特殊用户的

网友V(2008-01-17):
我有,PC104PLUS 转ISA 的,PC104PLUS 与工控机的PCI卡信号线是一样的,提供图纸和PCB 板,还提供工控类的通讯卡(高速串口,CAN,429,1553B),I/O卡,A/D卡等,均有原理图,已经做成产品,联系:wxjgya@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