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4):
PROFIBUS总线在两个ET200站之间最长可以多少米,而不影响传输效果?

楼主:
我的大概有600米,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对于某段PROFIBUS 网络,MAX  1000米,不同的网络长度,可设置不同的通讯速率,MAX :  12M

网友B:
普通通讯电缆1.5M以上超过200米必须用485中继器放大,还跟从站数有关,一般不超过128个,由主站CPU决定。光纤传输比较远。

网友C:
从站数,设置的传输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