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4):
三菱伺服方案控制圆周定位,要求控制一圆盘,圆盘每个90度为一工位,圆盘每个2-3秒换一工位,相当于转90度,初步定用三菱FX1NPLC,mr-j2s伺服放大器,采用速度模式,问能否达到要求,转90 度如何编程,有没有必要用位置模式控制,这样的话还要定位模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位置模式控制也可以不用定位模块,用晶体管输出的PLC,给驱动器发固定脉冲就好了。

网友B:
我不太懂,说出我的想法,请各位高手们指正。

我想用继电器输出的PLC+定位模块是不是比用晶体管输出的PLC节省成本呢。

楼主:
"用位置模式控制也可以不用定位模块,用晶体管输出的PLC,给驱动器发固定脉冲就好了。"
怎样控制角度呢?能详细分析一下吗?

网友C:
继电器应该不行,反应速度太慢.让PLC发90度的脉冲,然后在发下一个,依次循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懂,说出我的想法,请各位高手们指正。

我想用继电器输出的PLC+定位模块是不是比用晶体管输出的PLC节省成本呢。
我也不懂了,难道继电器输出的PLC+定位模块的成本比晶体管输出的PLC成本更低吗?
定位模块我印象中也很贵吧?

要转90必须要发一定数量的脉冲,这个脉冲数目和伺服及外部传动比都有关系,你可以通过实验来得出!如果系统不大应该说采用一个晶体管的PLC是比较经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懂,说出我的想法,请各位高手们指正。

 我想用继电器输出的PLC+定位模块是不是比用晶体管输出的PLC节省成本呢。
我也不懂了,难道继电器输出的PLC+定位模块的成本比晶体管输出的PLC成本更低吗?
定位模块我印象中也很贵吧?

要转90必须要发一定数量的脉冲,这个脉冲数目和伺服及外部传动比都有关系,你可以通过实验来得出!如果系统不大应该说采用一个晶体管的PLC是比较经济的。
我做过用步进电机控制圆周定位的实验,要求转一定的角度,我就是用继电器输出的PLC+定位模块。两个加起来的成本要比一个晶体管输出的PLC省钱。

网友B:
还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啊,怎么可能啊,一般的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价格都差不多的啊,定位模块都比较贵的哦
你那个是不是脉冲发生器啊
我用的是S7-200,Cpu224,AC/DC/RLY,plc.西门子的代理商告诉我晶体管输出价格贵,那他们是骗我的了,不过那家公司服务态度特差,买之前说能提供技术支持,买好后告诉我他们没用过定位模块,后来我再也没到他们那买东西了.

网友D:
呵呵,我用的通常是三菱的产品,对三菱的价格比较了解.所以按照你的构想使用三菱的产品是不可能的.哈哈.不过没有关系啦.

网友F(2004-10-16):
楼主,你采用哪种方案哪? 我现在还糊涂着呢。

网友G:
可不可以用旋转工作台指令呢。一个A,B输出旋转编码器接入X0 X1,一个原点信号接入X2。用变频器加普通交流电机可以实现精确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采用哪种方案哪? 我现在还糊涂着呢。
用fx1n plc指令控制加山林伺服电机

网友H(2004-12-03):
同意发脉冲然后循环的做法。

想简单那干脆做个棘轮机构好了。
正转,90度信号到了以后马上反转,不就被棘轮定住了?呵呵,这个什么都不用,只用正反转。

网友I:
只能使用位置控制方式。发脉冲(90度),驱动器自动走90度。

网友J:
一个定位模块全新的要5000多,一个三菱的伺服也要5000多,

单单伺服控制想必不可以吧!不知加1PG如何?

网友A:
楼主能否在机构上用活动定位销+SENSOR的方式来做,可以不用伺服吧。

网友K:
你现成的配置就可以用呀!FXIN晶体管输出的PLC+三菱伺服,性能应该不错的。
有问题联系我吧!我给你建议吧!
ygq@sdzdh.com

网友L:
三菱公司给我报价:FX2N-16MR 1990元,FX2N-1PG定位单元  2300元,是不是太贵,如果是晶体管PLC,可能是只要2500元。

网友M(2005-02-22):
這種問題用伺服太浪費資源吧!
直接用電晶體PLC加步進馬達就可以了,
可以便宜不少錢呢!

网友N:
我也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