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急?

楼主(2004-08-14):
上位机究竟是什么,用PLC可以开发上位机吗?

网友A:
晕死!!!
这样问!!!
简单的说,上位机就是装有某些程序的电脑(也就是与PLC交换数据的程序啦,有现成的如组态也可以自已编如用VB VC),先就说这么多啦!

楼主:
上位机就是对PLC进行监控,也可发布命令进行控制?是吗
?

网友A:
你说的还算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