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救人?

楼主(2004-08-14):
小弟不懂西门子,想问几个问题.西门子的 组态软件PROTOOL可以对TD17,0P7,0P3,TP37(是否是触摸屏)进行组态是什么意思?是否PROTOOL象其他的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一样是对触摸屏编程.另外,PROTOOL是否可以直接在计算机上进行绘制,象欧姆龙的CX-SERVE一样.不需要触摸平,通过图形绘制,然后通讯就可以对PLC进行监控.
西门子的组态软件似乎非常多,象三菱的似乎没有.另外,对触摸平编程的软件算不算组态软件.哪位精通西门子的能将西门子的组太软件讲一下.多谢了.

楼主:
西门子的高人呢?谢谢你们了,求求了.

网友A:
进行组态的大致意思是:在PC上(使用PROTOOL)对所选型号的HMI进行画面的制作、编辑,并下载到HMI中能够运行。

PROTOOL可以不需要HMI直接编程,如果你安装了RT还可以在PC上仿真运行观看结果。

网友B:
楼上好象有点渊源?

网友A:
我只是西门子的普通用户。

楼主:
那可以对触摸平(是否就是HMI)编程的软件是否可以叫做组态软件呢?如Proface的Prowin,或者EVIEW的Easybuild.也可以叫做组态软件?

网友A:
HMI包括触摸屏,有的人机界面不一定是触摸式的,也有显示加按键的。西门子的可以叫组态软件。PROTOOL分CS和RT,其中CS(CONFIG SYSTEM)就是组态系统的简称。
我已经挺长时间没用了,也不知会不会记错,请高手指正。
至于其他家,则各有说法,我没用过,不敢说。

网友C(2006-05-18):
上面的大哥,能否告诉我哪有免费的西门子的组态软件下载呢?????
谢谢!!!